两点间温度控制

楼主:
本实验的目的:   用可调电阻调节电压值作为模拟温度的输入量,当温度低于30时,发出长嘀报警声和光报警,当温度高于60℃时,发出短嘀报警声和光报警。测量的温度范围在0-99℃

1.      电路原理图
D0~D7分别接P0.7~0.0`
4.29.1
2.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a)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BCDEFGH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b)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P2.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2S3S4S5S6S7S8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c)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d)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e)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f)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3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g)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GND端子上。
h)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电压模块”区域中的VR1端子上。
i)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P0.7用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子上。
j)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6、P3.7用导线分别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2上。
k)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5用导线连接到“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IN端口上。
l)         把“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OUT插入音频喇叭。
3.       汇编源程序
(略)
5.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dispbuf[8]={10,10,10,10,10,1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sbit LED1=P3^6;
sbit LED2=P3^7;
sbit SPK=P3^5;
bit lowflag;
bit highflag;
unsigned int cnta;
unsigned int cntb;
bit alarmflag;

void main(void)
{
ST=0;
OE=0;
TMOD=0x12;
TH0=0x216;
TL0=0x216;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ST=1;
ST=0;
while(1)
    {
     if((lowflag==1) &&(highflag==0))
        {
         LED1=0;
         LED2=1;
       }
       else if((highflag==1) && (lowflag==0))
         {
           LED1=1;
           LED2=0;
         }
         else
           {
              LED1=1;
              LED2=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if(EOC==1)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5;
           temp=temp/64;
          dispbuf[6]=temp/10;
                  dispbuf[7]=temp%10;
/*i=6;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dispbuf[3]=10;
                                                                                                   dispbuf[4]=10;
                                                                                                 dispbuf[5]=10;
                                                                                                    dispbuf[6]=0;
                                                                                                 dispbuf[7]=0;
                                                                                                  while(temp/10)
                                                                                                    {
                                                                                              dispbuf=temp%10;
                                                                                                 temp=temp/10;
                                                                                                    i++;
                                                                                                    }
                                                                                             dispbuf=temp; */
          if(getdata<77)
            {
               lowflag=1;
               highflag=0;
             }
            else if(getdata>153)
               {
                 lowflag=0;
                 highflag=1;
               }
               else
                 {
                   lowflag=0;
                   highflag=0;
                 }
          ST=1;
          ST=0;
        }
  P2=0xff;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if((lowflag==1) && (highflag==0))
    {
     cnta++;
     if(cnta==800)
       {
         cnta=0;
         alarmflag=~alarmflag;
       }
     if(alarmflag==1)
       {
         SPK=~SPK;
       }
    }
   else if((lowflag==0) && (highflag==1))
     {
     cntb++;
     if(cntb==400)
       {
          cntb=0;
         alarmflag=~alarmflag;
       }
     if(alarmflag==1)
       {
         SPK=~SPK;
       }
     }
     else
       {
         alarmflag=0;
         cnta=0;
         cntb=0;
       }
}

网友A(2018-06-02):
能不能发下程序框图,原理图和附件   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