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

楼主(2017-07-27):
如图4.9.1所示,开关SP1接在P3.7/RD管脚上,在AT89S51单片机的P1端口接有四个发光二极管,上电的时候,L1接在P1.0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当每一次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2接在P1.1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3接在P1.2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4接在P1.3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又轮到L1在闪烁了,如此轮流下去。
2电路原理图
图4.9.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7/RD端口连接到“独立式键盘”区域中的SP1端口上;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4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8”端口上;要求,P1.0连接到L1,P1.1连接到L2,P1.2连接到L3,P1.3连接到L4上。
4程序设计方法
(1.      设计思想由来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个叫张三,那个叫李四,另外一个是王五;那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子,我们就很快认出,同样,对于要通过一个按键来识别每种不同的功能,我们给每个不同的功能模块用不同的ID号标识,这样,每按下一次按键,ID的值是不相同的,所以单片机就很容易识别不同功能的身份了。
(2.      设计方法
从上面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L1L4发光二极管在每个时刻的闪烁的时间是受开关SP1来控制,我们给L1L4闪烁的时段定义出不同的ID号,当L1在闪烁时,ID0;当L2在闪烁时,ID1;当L3在闪烁时,ID2;当L4在闪烁时,ID3;很显然,只要每次按下开关K1时,分别给出不同的ID号我们就能够完成上面的任务了。下面给出有关程序设计的框图。
5程序框图

图4.9.2
6汇编源程序
ID                        EQU30H         ; EQU ——标号赋值伪指令
SP1                      BITP3.7          ;??不知定义这干嘛,后面又没用到….
L1                        BITP1.0
L2                        BITP1.1
L3                        BITP1.2
L4                        BITP1.3
                            ORG0            ; ORG ——地址定义伪指令
                            MOVID,#00H
START:                 JBK1,REL        ;直接寻址位为1转移
                            LCALLDELAY10MS
                            JBK1,REL
                            INCID
                            MOVA,ID
                            CJNEA,#04,REL    ;累加器A与立即数data比较不相等时转rel
                            MOVID,#00H
REL:                    JNBK1,$           ;直接寻址为0转移
                            MOVA,ID
                            CJNEA,#00H,IS0
                            CPLL1            ;闪烁
                            LCALLDELAY
                            SJMPSTART
IS0:                      CJNEA,#01H,IS1
                            CPLL2
                            LCALLDELAY
                            SJMPSTART
IS1:                      CJNEA,#02H,IS2
                            CPLL3
                            LCALLDELAY
                            SJMPSTART
IS2:                      CJNEA,#03H,IS3
                            CPLL4
                            LCALLDELAY
                            SJMPSTART        ;SJMP---相对短转移
IS3:                      LJMPSTART         ;LJMP -- 2KB范围内长转移
DELAY10MS:          MOVR6,#20
LOOP1:                MOVR7,#248
                            DJNZR7,$
                            DJNZR6,LOOP1
                            RET
DELAY:                MOVR5,#20
LOOP2:                LCALLDELAY10MS
                            DJNZR5,LOOP2
                            RET
                            END
7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 ~ 为求反*/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