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置可逆4位计数器

楼主(2017-07-27):
利用AT89S51单片机的P1.0P1.3接四个发光二极管L1L4,用来指示当前计数的数据;用P1.4P1.7作为预置数据的输入端,接四个拨动开关K1K4,用P3.6/WRP3.7/RD端口接两个轻触开关,用来作加计数和减计数开关。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2  电路原理图
图4.12.1

3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3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4上;要求:P1.0对应着L1,P1.1对应着L2,P1.2对应着L3,P1.3对应着L4;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RXD,P3.1/TXD,P3.2/INT0,P3.3/INT1用导线连接到“四路拨动开关”区域中的K1-K4上;
(3.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6/WR,P3.7/RD用导线连接到“独立式键盘”区域中的SP1和SP2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      两个独立式按键识别的处理过程;
(2.       预置初值读取的问题
(3.       LED输出指示
5  程序框图

图4.12.2
6  汇编源程序   (当P3.0-P3.3接地时,初始运行灯全
COUNT         EQU30H
                     ORG00H
START:          MOV A,P3
       ANL A,#0FH        ; A与立即数#0FH按位'',结果送入A   (屏蔽掉P3.4-P3.7)
                     MOV COUNT,A    ;将用户预置的值送到count
                     MOVP1,A
SK2:              JBP3.6,SK1       ;直接寻址位P3.6,1转移
       LCALLDELY10MS
                     JBP3.6,SK1
                     INCCOUNT
       MOVA,COUNT
                     CJNEA,#16,NEXT
       MOV A,P3
                     ANL A,#0FH
                     MOV COUNT,A
NEXT:           MOVP1,A
WAIT:           JNBP3.6,WAIT   ;直接寻址P3.60转移
       LJMPSK2
SK1:           JB P3.7,SK2
                     LCALLDELY10MS
                     JBP3.7,SK2
       DECCOUNT                ;累加器减1
                     MOVA,COUNT
                     CJNEA,#0FFH,NEX  ;累加器与立即数不等转移   #0FFH改为16或#0F都可以
       MOVA,P3
                     ANLA,#0FH
                     MOVCOUNT,A
NEX:             MOVP1,A
WAIT2:         JNBP3.7,WAIT2
       LJMPSK2
DELY10MS:   MOVR6,#20
                     MOVR7,#248
D1:                DJNZR7,$
                     DJNZR6,D1
       RET
                     END
7  C语言源程序(当P3.0-P3.3接地时,初始运行灯全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urcount;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curcount=P3 & 0x0f;          /* P3与立即数#0FH按位'',结果送入curcount*/
P1=~curcount;                /*按位求反*/
while(1)
    {
     if(P3_6==0)
       {
         delay10ms();
         if(P3_6==0)
           {
              if(curcount>=15)
                {
                  curcount=15;
                }
                else
                  {
                    curcount++;
                  }
               P1=~curcount;
               while(P3_6==0);
           }
       }
     if(P3_7==0)
       {
         delay10ms();
         if(P3_7==0)
           {
              if(curcount<=0)
                {
                  curcount=0;
                }
                else
                  {
                    curcount--;
                  }
               P1=~curcount;
               while(P3_7==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