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设计的温度计(有时钟、警报、lcd1602模块)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LCD的RS RW E三个端口的定义
sbit BF=P2^7;
sbit  d1=P1^0;
sbit  d2=P1^1;//警报定义
sbit key=P1^5;//总开关控制标志位
sbit key1=P1^6;//加开关
sbit key2=P1^7;//减开关
uchar code t0[]="0000-00-00";
uchar code t1[]="T:";
uchar code t2[]="00:00:00";
uchar code t3[]="Mon ";//清屏显示
u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定义数字,以方便显示温度以及时间
uchar code weeks[]="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定义一到星期天
sbit DQ = P3^7;//DQ的数据线输入输出口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20;x>1;x--)
                for(y=z;y>1;y--);
}//延迟函数
bit BusyTest(void)//忙检测指令。对寄存器的操作,如果忙返回1,如果空闲返回0
  {
    bit result;
          RS=0;
    RW=1;//RS=0;RW=1时可以读寄存器的状态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主要作用类似于延迟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位赋值给result作为忙检测指令的返回值
   E=0; //将E重新置为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RW=0;
        P2=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1;
        RW=0;
        P2=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init_lcd()//初始化
{
        E=0;
        RW=0;
        write_com(0x38);//LCD初始化设置 (显示模式设置:16X2显示,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清屏,将以前的显示清除
        write_com(0x0c);//开显示。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让光标右移,字符不移动
        write_com(0x80);//初始化位置(第一行第一列)
        for(i=0;i<10;i++)
                {
                        write_date(t0[i]);
                        delay(0);//显示"0000-00-00";
                }
                write_com(0x80+13);
  for(i=0;i<4;i++)
                {
                        write_date(t3[i]);//显示"Mon "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8;i++)
                {
                        write_date(t2[i]);//显示"00:00:00"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10);
        for(i=0;i<2;i++)
                {
                        write_date(t1[i]);//显示"T:"
                        delay(0);
                }

}

void tmpDelay(int num)//做延迟用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设置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tmpDelay(8);
        DQ = 0; //再将数据从高拉到低 。要求保持480~960us
        tmpDelay(80);//延迟略微在480~960us,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的480~960us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tmpDelay(14);//延迟给硬件反应时间
//        x=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可有可无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dat>>=1;
                DQ = 1;
                if(DQ)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tmpDelay(5);
                DQ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ROM
        WriteOneChar(0x44); //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初始化,每次执行都要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ROM
        WriteOneChar(0xBE);//存暂存器
        a=ReadOneChar();  //将低两位放在a中
        b=ReadOneChar();  //将高两位放在b中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unsigned int num,num1;

void display()//动态显示
{
        unsigned int num,num1;
        unsigned int shi,ge,xiaoshu;

        num=Readtemp();
        num1=num/10;

/*****温度高于100度或者低于10度时警报器响红灯亮*****/
        if(num1>100)
        {
                d1=0;d2=0;
  }
  else if(num1<10)
        {
                d1=0;d2=0;
  }
else
{
        d1=1;d2=1;
}
/*********************************************/
        shi=num/100;//温度的十位
        ge=num/10%10;//温度的个位
        xiaoshu=num%10;//温度的小数位

        write_com(0x80+0x40+12);//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e(wendu[shi]);//显示十位

        write_com(0x80+0x40+13);//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e(wendu[ge]);//显示个位

        write_com(0x80+0x40+14);//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e(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80+0x40+15);//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e(wendu[xiaoshu]);//显示十位
}
unsigned char shis=23,fen=59,miao=50;//定义时分秒
unsigned int nian=2017,yue=5,ri=24,xingqi=8,k=0;//定义年月日
void LCD_time()//时间
{
/**********年月日*****************/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wendu[nian/1000]);//千位
          write_date(wendu[nian%1000/100]);//百位
          write_date(wendu[nian%100/10]);//十位
          write_date(wendu[nian%10]);//个位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wendu[yue/10]);
          write_date(wendu[yue%10]);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wendu[ri/10]);
          write_date(wendu[ri%10]);
/***********星 期****************/
          write_com(0x80+13);
          for(k=0+xingqi;k<4+xingqi;k++)
        {
             write_date(weeks[k]);
        }
/***********时分秒***************/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wendu[shis/10]);
          write_date(wendu[shis%10]);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e(wendu[fen/10]);
          write_date(wendu[fen%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wendu[miao/10]);
          write_date(wendu[miao%10]);
}
/*************************************
函数功能:秒钟走动时,时,分 年 月 日以及星期的换算
**************************************/
void zou()
{
                if(fen==60)
                {
                fen=0;
                shis++;
                }
                if(shis==24)
                {
                 shis=0;
                 ri++;
                 xingqi+=4;
                 if(xingqi==28)
                                xingqi=0;
                }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
                {
                  if(ri==32)
                  {
                  ri=1;
                  yue++;
                  }
                }
    else if(yue==2&&((nian%400==0)||(nian%4==0&&nian%100!=0)))
                {
                        if(ri==30)
                  {
                  ri=1;
                  yue++;
                  }
    }

    else if(yue==4||yue==6||yue==9||yue==11)
                {
                        if(ri==31)
                  {
                  ri=1;
                  yue++;
                  }
    }
   else
         {
     if(ri==29)
                  {
                  ri=1;
                  yue++;
                  }
   }
                if(yue==13)
                {
                yue=1;
                nian++;
                }
}
/*******************************************************
函数功能:总开关控制调时间的标识为Temp,Temp为1时可调秒
Temp为2时,调分依次到可调年后Temp重置为0,时间继续走
*******************************************************/
void keys()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while(key==0)
                          display();
      TR0=0;
                        Temp++;
                        if(Temp==8)
                        {
                                Temp=0;
                                TR0=1;
                        }
    }
  }
}
/*定义以下函数*/
void mins(uchar);
uchar key_button(uchar Times,Temp);
uint key_nian(uint Times);
void key_Temp(uchar Temp);
uchar key_xingqi(uchar Times);
uchar Y;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时钟的初始化
        init_lcd();//初始化LCD
        d1=1;d2=1;
        while(1)
        {

          display();//温度显示
                zou();//判断时间之间的运算,实现秒钟走可以控制时分,年月日以及星期的换算
                key_Temp(Temp);//根据标识位置确定可以调节那个时间
                keys();//总开关
                LCD_time();//时间显示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1
{
        unsigned char m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s++;
        if(ms==20)
        {
                ms=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
  }
}
/********************************************************/
void key_Temp(uchar Temp)//实现调节时钟时闪烁的效果,
        {
     switch(Temp)
                                 {
                                         case 1:
                                              Y=5;
                                                 while(Y--){   mins(Temp);      miao=key_button(miao,1);keys();}
                                                    Y=5;
                                                 while(Y--){  LCD_time();        miao=key_button(miao,1);keys();}
                                           break;
                                         case 2:
                                              Y=5;
                                                 while(Y--){   mins(Temp);     fen=key_button(fen,2);keys();}
                                                    Y=5;
                                                 while(Y--){ LCD_time();       fen=key_button(fen,2);keys();}
                                           break;
                                         case 3:
                                              Y=5;
                                                 while(Y--){  mins(Temp);      shis=key_button(shis,3);keys();}
                                                    Y=5;
                                                 while(Y--){ LCD_time();       shis=key_button(shis,3);keys();}
                                         break;
                                                 case 4:
                                              Y=5;
                                                 while(Y--){  mins(Temp);      xingqi=key_xingqi(xingqi);keys();}
                                                    Y=5;
                                                 while(Y--){  LCD_time();       xingqi=key_xingqi(xingqi);keys();}
                                           break;
                                                 case 5:
                                              Y=5;
                                                 while(Y--){  mins(Temp);      ri=key_button(ri,Temp);keys();}
                                                    Y=5;
                                                 while(Y--){  LCD_time();      ri=key_button(ri,Temp);keys();}
                                        break;
                                                 case 6:
                                                          Y=5;
                                                 while(Y--){  mins(Temp);      yue=key_button(yue,Temp);keys();}
                                                    Y=5;
                                                 while(Y--){  LCD_time();      yue=key_button(yue,Temp);keys();}
                                                 break;
                                                 case 7:
                                                          Y=5;
                                                 while(Y--){  mins(Temp);      nian=key_nian(nian);keys();}
                                                    Y=5;
                                                 while(Y--){      LCD_time();  nian=key_nian(nian);keys();}
                                                 break;
         }

  }
/********************************************************/
uchar key_button(uchar Times,Temp)//月、日、时分秒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0)
                                    LCD_time();
                                 Times++;
                                 if(Temp==3)
                                 {
                                         if(Times==24)
                                                  Times=0;
         }
                                 else if(Temp==1||Temp==2)
                                 {
                                         if(Times==60)
                                                 Times=0;
         }
                                else if(Temp==5)
                                 {
                                         if(Times==32)
                                                 Times=0;
         }
                                 else if(Temp=6)
                                 {
                                         if(Times==13)
                                                 Times=0;
         }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0)
                                   display();
                                 Times--;
                                 if(Temp==3)
                                 {
                                         if(Times==255)
                                                 Times=23;
         }
                                 else if(Temp==1||Temp==2)
                                 {
                                         if(Times==255)
                                                 Times=59;
         }
                                else if(Temp==5)
                                 {
                                         if(Times==255)
                                                 Times=31;
         }
                                 else if(Temp==6)
                                 {
                                         if(Times==255)
                                                 Times=12;
         }
       }

     }
   return Times;
}
/********************************************************/
uint key_nian(uint Times)//年的加减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0)
                                   display();
                                 Times++;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0)
                                   display();
                                     Times--;
                                 if(Times==1980)
                                           Times=1980;
       }

     }
   return Times;
}
/********************************************************/
uchar key_xingqi(uchar Times)//星期的加减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0)
                                   display();
                                 Times+=4;
                                 if(Times==28)
                                         Times=0;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0)
                                   display();
                                     Times-=4;
                                 if(Times==-4)
                                           Times=24;
       }

     }
   return Times;
}
void mins(uchar Temp)//不显示shijian的动态显示
{

/**********年月日*****************/
          write_com(0x80);
         if(Temp==7)
         {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wendu[nian/1000]);//千位
          write_date(wendu[nian%1000/100]);//百位
          write_date(wendu[nian%100/10]);//十位
          write_date(wendu[nian%10]);//个位
         }
          write_com(0x80+5);
         if(Temp==6)
         {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
         else
         {
          write_date(wendu[yue/10]);
          write_date(wendu[yue%10]);
……………………

网友A(2017-07-28):
我这个是1604显示温度,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keyval;
unsigned char ID;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sbit IN1=P1^0; /*第一个电机*/
sbit IN2=P1^1;        /*第一个电机*/
sbit IN3=P1^2;         /*第一个电机*/
sbit IN4=P1^3;         /*第一个电机*/
sbit IN5=P1^4;//高电位        使能口
sbit IN6=P1^5;//高电位        使能口
    uint j=100;
            uint g;

sbit k1=P3^6;         //定义P31口是k1
sbit k2=P3^5;        //按键
sbit k3=P1^7;        //按键
sbit k4=P1^6;        //按键
void delay(uint i);
//  void Go();
//  void zhong();
//  void fan();
//
void Go( )        //一档
{

     IN1=1;IN2=0;IN3=0;IN4=0;
   delay(150);

   IN1=1;IN2=1;IN3=0;IN4=0;
   delay(150);
   IN1=0;IN2=1;IN3=0;IN4=0;
   delay(150);

IN1=0;IN2=1;IN3=1;IN4=0;
  delay(150);
   IN1=0;IN2=0;IN3=1;IN4=0;
   delay(150);

   IN1=0;IN2=0;IN3=1;IN4=1;
   delay(150);
   IN1=0;IN2=0;IN3=0;IN4=1;
   delay(150);

  IN1=1;IN2=0;IN3=0;IN4=1;
   delay(150);
  }
  void zhong(void)          //二档
{
     IN1=1;IN2=0;IN3=0;IN4=0;
   delay(300);

   IN1=1;IN2=1;IN3=0;IN4=0;
   delay(300);
   IN1=0;IN2=1;IN3=0;IN4=0;
   delay(300);

IN1=0;IN2=1;IN3=1;IN4=0;
  delay(300);
   IN1=0;IN2=0;IN3=1;IN4=0;
   delay(300);

   IN1=0;IN2=0;IN3=1;IN4=1;
   delay(300);
   IN1=0;IN2=0;IN3=0;IN4=1;
   delay(300);

  IN1=1;IN2=0;IN3=0;IN4=1;
   delay(300);
  }
  void fan( )        //反转
{
      IN1=1;IN2=0;IN3=0;IN4=1;
   delay(150);

    IN1=0;IN2=0;IN3=0;IN4=1;
   delay(150);
   IN1=0;IN2=0;IN3=1;IN4=1;
   delay(150);

IN1=0;IN2=0;IN3=1;IN4=0;
  delay(150);
   IN1=0;IN2=1;IN3=1;IN4=0;
   delay(150);

   IN1=0;IN2=1;IN3=0;IN4=0;
   delay(150);
   IN1=1;IN2=1;IN3=0;IN4=0;
   delay(150);

  IN1=1;IN2=0;IN3=0;IN4=0;
   delay(150);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3];//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4];//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wendu()
{
//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        while(1)
//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Delay1ms(100);//1s钟刷一次
//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Time0_serve(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if(k1==0)
                     keyval=1;
                          if(k2==0)
                       keyval=2;
                            if(k3==0)
                         keyval=3;
                            if(k4==0)
                         keyval=4;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5=1;
            IN6=1;

//
//    if(k1==0){g=1;}
//        if(k2==0){g=2;}
//        if(k3==0){g=3;}
//        if(k4==0){g=4;}
//         if(g==1){zhong();}
//         if(g==2){Go();}
//         if(g==3){fan();}
//         if(g==4){wendu();}
//}
    IN5=1;
        IN6=1;
          while(1)
        {
//          TMOD=0x01;
//        EA=1;
//        ET0=1;
//        TR0=1;
//        TH0=(65536-200)/256;
//        TL0=(65536-200)%256;
//        keyval=0;
//        ID=0;
        keyval = 0;
             while(1)
                {

                        if(k1==0)
                             keyval=1;
                        if(k2==0)
                         keyval=2;
                        if(k3==0)
                         keyval=3;
                         if(k4==0)
                         keyval=4;
                    switch(keyval)
                        {
                            case 1 :zhong();
                                        break;
                            case 2 :Go();
                                        break;
                            case 3 :fan();
                                        break;
                             case 4 :wendu();
                                           break;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1604显示温度,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include

嗯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