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的传送带产品计数的设计 含源代码,仿真图

楼主:
基于C51的传送带产品计数器的设计
包括 keil 源代码 以及protues仿真
实物也有做出来
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做的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实物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用液晶屏显示参数
uchar code zifx0[]="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zifu0[]="Now Number:0000";
uchar code zifu1[]="Set Number:0000";
sbit  RS=P3^1;        //写信号
sbit  RWW=P3^3;        //读信号
sbit  E=P3^4;   //使能信号
#define e1   E=1
#define rd1  RWW=1
#define rs1  RS=1
#define e0   E=0
#define rd0  RWW=0
#define rs0  RS=0
#define PP P1
//延时函数ms
void _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延时函数us
void _delay_us(uchar t)
{
   while(t>0)t--;
}
//写1602控制字
void  lcd1602_writecrtl(uchar  dat)
{
  rd0;//读信号置0
  rs0;//写信号置0
  _delay_us(5);
  PP=dat;
  e1;//使能信号置1
  _delay_us(5);
  e0;//使能信号置0
}
//写1602数据
void  lcd1602_writenumber(uchar dat)
{
  rd0;//读信号置0
  rs1;//写信号置1
  _delay_us(5);
  PP=dat;
  e1;//使能信号置1
  _delay_us(5);
  e0;//使能信号置0
}
//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crtl(0x38); //显示模式
  lcd1602_writecrtl(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lcd1602_writecrtl(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1602_writecrtl(0x01); //显示清屏
}
//显示地址
void  lcd1602_adr(uchar dat)
{
  lcd1602_writecrtl(0x80 | dat);
}
//行显示-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const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00;
        if(hang == 2) a = 0x40;
        a = a + lie - 1;
        lcd1602_adr(a);
        while(1)
        {
                if(*p == '\0') break;
                lcd1602_writenumber(*p);
                p++;
        }
}

uint  keyn1=16;//按键值
uint  keyn=16;//缓冲
#define PK P2
//按键扫描
void key_z()
{

PK=0X0F;
if(!(PK==0X0F))
{
    if(!(PK==0X0F))
   {
    keyn1=0;
    keyn=0;
    PK=0X0F;
    if(PK==0X0E)         keyn1=0;
    if(PK==0X0D)         keyn1=1;
    if(PK==0X0B)         keyn1=2;
    if(PK==0X07)         keyn1=3;
    PK=0XF0;
    if(PK==0XE0)         keyn=0+keyn1;
    if(PK==0XD0)         keyn=4+keyn1;
    if(PK==0XB0)         keyn=8+keyn1;
    if(PK==0X70)         keyn=12+keyn1;
    switch(keyn)
    {
            case 0: keyn1=1; break;
            case 4: keyn1=2; break;
            case 8: keyn1=3; break;
            case 12:keyn1=10; break;
            case 1: keyn1=4; break;
            case 5: keyn1=5; break;
            case 9: keyn1=6; break;
            case 13:keyn1=11; break;
            case 2: keyn1=7; break;
            case 6: keyn1=8; break;
            case 10:keyn1=9;break;
     case 14:keyn1=12;break;
          case 3: keyn1=14;break;//*
            case 7: keyn1=0;break;
            case 11:keyn1=15;break;//#
            case 15:keyn1=13;break;
     }
    }
  else   keyn1=16;
  PK=0X0F;while((!(PK==0X0F)));
}

}//LED
sbit led1=P0^0;
sbit beer=P3^5;
sbit out=P3^6;
sbit k1=P3^7;
sbit P32=P3^2;
//变量
uint  now=0;
uint  set=10;
uint  bzbu=0;//设置
uint  bz=0;//模式
uint  qidong=0;//运行
//显示控制
void dis()
{
  //now
  lcd1602_adr(0x0B);
  lcd1602_writenumber(0x30+now%10000/10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now%1000/1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now%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now%10);
  //set
  lcd1602_adr(0x4B);
  lcd1602_writenumber(0x30+set%10000/10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set%1000/1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set%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set%10);
  if(bz==0)lcd1602_writenumber(' ');
  if(bz==1)lcd1602_writenumber('<');
   //启动
  if(bz==0)
  {
    if(k1==0){qidong=(qidong+1)%2;if(qidong==1){led1=0;;out=0;}else {led1=1;out=1;}while(k1==0);}
   }
   //启动
  if(qidong==1)
  {
    if(now>=set){qidong=0;led1=1;out=1;beer=0;_delay_ms(500);  }
   }
   //启动
  if(qidong==0)
  {
    beer=1;
   }
}
//按键功能函数
void key()
{
  //扫描
  key_z();
  if(keyn1<16)
  {
   if((keyn1<10)&&(bz==1))
        {
         if(bzbu==0){set=keyn1;}
         if(bzbu==1){set=set*10+keyn1;}
         if(bzbu==2){set=set*10+keyn1;}
         if(bzbu==3){set=set*10+keyn1;}
         bzbu=(bzbu+1)%4;
         }
        if((keyn1==0x0a)&&(bz==0)){now=0;}//复位
        if((keyn1==0x0b)&&(bz==1)){set=0;}//复位输入
        if((keyn1==0x0c)&&(qidong==0)){bz=1;}//设置
        if(keyn1==0x0d){bz=0;}//退出
        keyn1=16;
  }
}
//-----------------------
void main()
{
  _delay_us(10);
  _delay_ms(10);
  //中断允许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传送带计数的仿真和源码,还有我写的4个试验源码仿真一起奉上):

网友A(2017-12-17):
给力给力给力

网友B(2018-06-26):
有电路图和元器件清单吗

网友C(2018-08-10):
感谢楼主,这个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发现脉冲频率稍高点误差会很大。

网友D:
淘宝计数器才二三十块一个,做这个成本都不止了

网友E(2019-06-11):
真的很好了,很有用,极力推荐

网友F:
真是太有用,楼主很强大

网友G(2020-06-09):
请问一下模拟技术那里的是什么

网友H(2021-11-13):
我想问一下仿真软件怎么获取

网友I(2023-12-01):
楼主可以出一个讲解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