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6S4单片机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显示实时温度

楼主(2017-07-27):
LCD1602显示实时温度(STC15W4K56S4&一位小数)
/***************************************************
                        LCD1602显示实时温度(精确到一位小数)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芯片 STC15W4K56S4
                        接线 DQ = P7^7
                        B0~B7 P6^0~P6^7/EN P2^7/RW P2^6/RS P2^5
                        其余5个脚百度接法
                        Jake   2017-7-27封装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void main()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P2M1 = 0;        P2M0 = 0;
        P3M1 = 0;        P3M0 = 0;
        P4M1 = 0;        P4M0 = 0;
        P5M1 = 0;        P5M0 = 0;
        P6M1 = 0;        P6M0 = 0;
        P7M1 = 0;        P7M0 = 0;

        Init();                                                                        //DS18B20初始化
        Init1();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transform(getTmpValue());                    //得到并转换温度值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根据数组字符长度调整计数值长度,防乱码
                {
                        write_data(L1[num]);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

网友A(2018-03-03):
下载了,这文件没打开,不知用啥软件发开。

网友B:
很好很强大

网友C(2018-04-07):
最近打算做个相关的小制作
正好学习下

网友D(2018-05-19):
打不开啊

网友E:
可以打开了,下载之后把文件改成.rar的格式,就能正常解压打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也不知道是怎么用过审核的,下载下来打不开

现在可以打开了,把下载的文件补上.RAR结尾就可以变成压缩包了,解压后可以打开工程

网友G(2018-06-20):
学习 stc单片机使用

网友H(2019-07-25):
这个好,学习一下!!!!!!!!!!!!!!!!!!!!!!!!!!!!!!!!!!!!!!!!!!!!!

网友H:
最近在做个相关的小制作,先学习一下

网友I(2020-08-09):
内容充实

网友J(2021-12-09):
我就是想看看读写的软件延时怎么写

网友K(2023-12-14):
没有仿真,无法验证

网友L:
不错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