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不是隔直流吗,为什么串联电路中的LED还是长亮呢?

楼主(2017-07-28):
电路见图,电源是3节1.5V的5号电池,串联了一个30pF的电容,看过书中的描述是电容只在充电和放电的时候才有电流,还以为LED灯之会亮一会会呢,结果是一直亮着,这是为何?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纵向 5 个插孔是互相连通, 电容不是串联

网友B:
电容隔"直"通"交"是不用怀疑的,你好好的检查一下的电路与元件吧。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接错那一定是电容击穿了,在实践中瓷片电容击穿短路的现象罕见(除非误接高压),瓷片电容漏电较常见。

网友D:
如图,电容貌似短接了

网友E:
可能还是你的位置接的不对了。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F:
应该是它亮灭的周期太快了,超出了人眼的识别范围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它亮灭的周期太快了,超出了人眼的识别范围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检查出来了,是我的电容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向 5 个插孔是互相连通, 电容不是串联

我接正确之后,LED灯变成不亮的了,是不是因为电容太小了呢?把电容换成电阻LED会亮,所以应该是接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接错那一定是电容击穿了,在实践中瓷片电容击穿短路的现象罕见(除非误接高压),瓷片电容 ...

是我电路接错了,面包板的线路没搞清,之后改正确后,LED灯就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容太小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电容貌似短接了

确实是我弄错了呢。

网友G:
电容是隔直流的,楼主你应该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