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单片机PWM波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7-07-28):
有人用过STC15F2K60S2单片机进行PWM波的编程吗,最好能据一下程序的例子

网友A:
和51一样,可以直接用51程序

网友B:
开发工具有范例,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51一样,可以直接用51程序

并不一样,15单片机又专有的PWM的寄存器和输出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工具有范例,可以直接用。

你用过哪里给的例程吗,看起来很繁琐,看不懂

网友C:
和普通51一样通过定时器产生PWM

网友D: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STC15W4K寄存器定义文件
void initPWM()
{
        CMOD=0x80;         // #10000000B   空闲模式下停止PCA计数器工作
                     // 选择PCA时钟源为Fosc/12,禁止PCA计数器溢出时中断
        CCAPM0=0x42;                   // 设置PCA模块为PWM输出方式。
        CR=1;                                   // PCA计数器开始运行
}
void main()
{
        initPWM();
        CCAP0H=0x20;           // 脉宽控制
        while(1);                           // 让程序停在这里。
}

网友E:
ne555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