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中断延时的修正问题,谁有点资料啊

楼主(2017-07-28):
修正值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A:
用调试的办法吧。
在调试中看用的真实时间,再用二倍法,一半一半地逐步逼近。(很笨的方法)
因为我没有学习过汇编,所以不知道每条语句的执行时间,就是这样搞的。如果你能知道中断服务程序中每条语句的执行时间,就可以在定时时进行加减了。

网友B:
像这种延时就得自己去慢慢调试,谁也给不了你一个精确值,每一个硬件它的中断延时都是自己调试得出,不像是定时器说多少就是多少,很精密。中断延时没有那么的精密,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得靠调试。这就是为什么难得不在程序而在调试。

网友C:
自装入中断可精确延时,手动装入有延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