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ED闪光灯电源AT89C51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7-07-28):
请问, LED闪光灯电源AT89C51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灯亮,延时1秒,灯灭,延时1秒。都是延时起作用

网友B:
灯亮一次,延时几毫秒;再灯灭,延时几毫秒。再加个死循环。

网友C:
不知道你要驱动几个LED,我以前弄过一个类似长排警灯的闪光程序,驱动8只1W的LED四红四蓝,如果是你想用的我就找找给你发出来效果

网友D:
最好用定时器中断,可以控制任意时长任意灯亮

网友D:
用定时器可以控制许多灯亮灭,还能控制时长

网友E: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cnt = 0;
//        ENLED = 0;
//        ADDR3 = 1;
//        ADDR2 = 1;
//        ADDR1 = 1;
//        ADDR0 = 1;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 >= 50)
                        {
                                cnt = 0;
                                LED = ~LED;
                        }
                }
        }
}

网友F:
写一个void delay(uint num)函数,每次都调用它就可以啦

网友G(2021-07-07):
电动牙刷程序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