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绘制PCB引脚周围都是“锯齿”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7-07-28):
用AD10绘制PCB板后,泪滴,覆铜  就有下面的这种情况,引脚周围都是“锯齿”
这个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情况

网友B:
选择敷铜形式,改为圆形

网友C:
覆铜是由导线排列组成的,设置覆铜属性,线宽取细一点可以消除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