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AD7705模数转换器使用C程序(自编)

楼主(2017-07-28):
基于51单片机AD7705模数转换器使用C程序(自编)

#include<reg52.h>

sbit ADC_DOUT=P3^0;
sbit ADC_CLK=P3^1;
sbit ADC_DIN=P3^2;
sbit ADC_CS=P3^3;
sbit ADC_DRDY=P3^4;

/****************1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y,z;
        for(;x>0;x--)
        {
                for(z=199;z>0;z--)
                {
                        for(y=1;y>0;y--);
                }
        }
}

/****************ADC7705控制命令写入函数**********************/
void Write_ToReg_ADC7705(unsigned int byteword)
{
   unsigned int  ADC16bit,Token;
   unsigned char i;
   ADC_CLK = 1; ADC_CS = 0;
   Token = 0x08; ADC16bit = byteword;

   for(i=0;i<8;i++) //数据位写入
   {
     if(ADC16bit & Token)
            ADC_DIN = 1;
                else
                ADC_DIN = 0;

          ADC_CLK = 1; ADC_CLK = 0; ADC_CLK = 1;
          Token = Token >> 1;
   }

   ADC_CLK = 1; ADC_DIN = 1;

}

/*****************ADC7705初始化************************/
void Init_AD7705(vid)
{
  unsigned char i;
  ADC_CLK=1;ADC_DIN=1;
  for(i=0;i<40;i++)//防止接口迷失,通信寄存器回到等待写的状态
  {
    ADC_CLK=0;ADC_CLK=1;
  }
  Write_ToReg_ADC7705(0x20);  ///选择通道1,进行下一次写时钟寄存器
  Write_ToReg_ADC7705(0x06);        ////写时钟寄存器,并设定更新速率
  Write_ToReg_ADC7705(0x10);        //选择通道1,进行下一次写设置寄存器
  Write_ToReg_ADC7705(0x5c);//写设置寄存器,设置AD7705的极性、缓冲、增益、滤波、校准
  Delay_1ms(50);
}

/*****读数据寄存器函数*********/
unsigned int ADC7705_Read_16bit_Value(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ADC16bit;
  unsigned char i;
  Write_ToReg_ADC7705(0x38|channel);
  while(ADC_DRDY == 1);
  ADC_CLK = 1; ADC_CS = 0;
  ADC16bit = 0x00;

  for(i=0;i<16;i++)
  {
    ADC16bit = ADC16bit << 1;
        ADC_CLK = 0;
        if(ADC_DOUT == 1)
……………………

网友A(2020-04-03):
复位引脚直接接地吗

网友B(2020-06-28):
很实用的程序

网友C(2020-09-21):
没什么价值

网友D(2022-09-02):
程序没有用的,不要下载了。main(){} 主函数里面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