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LCD1602串行或者并行数据传输51单片机程序(自编)

楼主(2017-07-28):
详细LCD1602串行或者并行数据传输51单片机程序(自编)

单片机串行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LCD1602接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1  //P1口(P14~P17)与LCD高四位(D4~D7)对应相接
sbit   LCD1602_RS=P1^2;        //数据指令
sbit   LCD1602_EN=P1^3;        //使能

//延时函数,12mhz 6t延迟时间10*255us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en_write(void);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ecdata);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Recdata);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以下函数用于输出字符串和数字
int LCD_PutNum(unsigned long num,int XS,int pos);
int LCD_PutStr(unsigned char *DData,int pos);

//-------------------------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us(void)
{
    _nop_();
}
//------------------------N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N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en_write();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nms(2);
}

  //----------------------液晶使能函数-------------------------------------
void LCD_en_write(void)
{                       //EN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时液晶使能
LCD1602_EN=1;
delay_nus(1);
LCD1602_EN=0;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16);
LCD1602_RS=0; //RS=0
LCD_DATA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0xf0; //写高四位
LCD_en_write();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ecdata)
{
delay_nus(16);
LCD1602_RS=1; //RS=1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Recdata&0xf0; //写高四位
LCD_en_write();
Recdata=Recdata<<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Recdata&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
}

//-----------------------地址定位函数-------------------------------------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在某个地址处,写一个字符----------------------------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Recdata) //列x=0~15,行y=0,1
{
    LCD_set_xy(X, Y); //写地址
    LCD_write_data(Recdata);
}
//----------------------------输出字符串-------------------------------------
int LCD_PutStr(unsigned char *DData,int pos)  //pos表示字符显示位置,0~31
{
    unsigned char i;
    if(pos==-1)
    {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nms(2);
        pos=0;
    }
    while((*DData)!='\0')
    {
        switch(*DData)
        {
            case '\n': //如果是\n,则换行
            {
                if(pos<17)
                {
                    for(i=pos;i<16;i++) LCD_write_char(i%16, i/16,' ');
                    pos=16;
                }
                else
                {
                    for(i=pos;i<32;i++) LCD_write_char(i%16, i/16,' ');
                    pos=0;
                }
                break;
            }

            case '\b': //如果是\b,则退格
            {
                if(pos>0) pos--;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 ');
                break;
            }

            default:
            {
                if((*DData)<0x20)  //小于0x20的显示不了?
                {
                    *DData=' ';
                }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DData);
                pos++;
                break;
            }
        }
        DData++;
    }
    return(pos);
}
//----------------------------输出数字---------------------------------
//这段程序写法我的理解大致是这样:num为去掉小数点之后的数字,XS为小数点
//从左数第几位,pos为显示的位置
//---------------------------------------------------------------------
int LCD_PutNum(unsigned long num,int XS,int pos)
{
    unsigned long tmp=0;
    unsigned char numbits=0; //总数字位数
    if(pos==-1)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ms(2);
        pos=0;
    }

    if(num==0)
    {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0');
        pos++;
    }
    else
    {
        if(num<0)
        {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
……………………

主函数还没有写,大家可以按自己写需求写,程序存在问题还很多,请多多指教,一起进步:

网友A(2018-03-16):
学到了很多,让我受益很多谢谢

网友B(2019-03-07):
没有主函数啊

网友C(2020-12-09):
请问串行的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C:
请问串行的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啊,下载了压缩包只有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串行的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啊,下载了压缩包只有程序

看程序顶部有端口定义,按端口定义接线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没有接过这种电路 最好去51hei先找一个电路图,搜索"1602 4线"或者"1602 四线"这几个字即可,有很多人分享http://www.51hei.com/bbs/dpj-5285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7284-1.html

网友E:
谢谢分享,写的很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程序顶部有端口定义,按端口定义接线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没有接过这种电路 最好去51hei先找一个电路图,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