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LCD12864串行或者并行数据传输51单片机程序(自编)

楼主(2017-07-28):
详细LCD12864串行或者并行数据传输51单片机程序(自编)

单片机串行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LCD12864端口定义
//sbit LCD12864_CS    = P3^5;//片选信号
sbit LCD12864_SID   = P2^6;//数据信号
sbit LCD12864_SCLK  = P2^7;//时钟信号
//sbit LCD12864_RST   = P3^7;//复位信号

/********************************************************************
* 名称 : LCD12864_Delay()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z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Delay(unsigned int z)
{
//  uchar i;
//  while(z --) for(i = 0;i < 120;i ++);
    unsigned char a,b;
    for(a=0; a<z; a++)
        for(b=0; b<120; b++);
}
/********************************************************************
* 名称 : LCD12864_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8;i ++)
    {
        if((zdata<<i) & 0x80)
        {
            LCD12864_SID = 1;
        }
        else
        {
            LCD12864_SID = 0;
        }
        LCD12864_SCLK = 0;
        LCD12864_SCLK = 1;
    }
}
/********************************************************************
* 名称 : LCD12864_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分三字节写完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12864_CS = 1;//打开片选,高电平有效
      LCD12864_SendByte(0xf8); //第一字节
      LCD12864_SendByte(com & 0xf0);     //第二字节
      LCD12864_SendByte((com << 4) & 0xf0);//第三字节
}

/********************************************************************
* 名称 : LCD12864_write_date()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date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Date(unsigned char date)
{
    //LCD12864_CS = 1; //打开片选
    LCD12864_SendByte(0xfa);//第一字节
    LCD12864_SendByte(date & 0xf0);  //第二字节
    LCD12864_SendByte((date << 4) & 0xf0);//第三字节
}
/********************************************************************
* 名称 : LCD12864_init()
* 功能 : 12864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RST = 0;
     LCD12864_Delay(100);
     //LCD12864_RST = 1;
     LCD12864_Delay(100);
     //LCD12864_WriteCom(0x34);//扩充指令集动作 ,绘图不显示
     LCD12864_WriteCom(0x30);//基本指令集动作, 绘图不显示
     LCD12864_Write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游标和游标位置
     LCD12864_WriteCom(0x01);//清屏
     LCD12864_Delay(100);

}
/********************************************************************
* 名称 :LCD_clean_scans()
* 功能 : 清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CleanScans()
{
     LCD12864_WriteCom(0x01);//清屏
}
/********************************************************************
* 名称 :  LCD12864_pos()
* 功能 : 设定显示位置
* 输入 :  x,y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et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if(x == 0)
            x = 0x80;
    else if(x == 1)
            x = 0x90;
    else if(x == 2)
            x = 0x88;
    else if(x == 3)
            x = 0x98;
    pos = x + y;
    LCD12864_WriteCom(pos);//显示地址
}
/********************************************************************
* 名称 : LCD12864_dishz()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_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i]!='\0')
    {
        LCD12864_WriteDate(s[i]);
        i++;
        LCD12864_Delay(5);
    }
}
void main()
{
while(1);
}

网友A(2018-04-26):
又不能用传上来干嘛

网友B(2019-05-11):
我的显示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20-04-26):
楼主代码并非直接可用,需要根据自己需要修改,小白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