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灵敏金属探测器

楼主(2017-07-28):
 这款金属探测器,由于采用了石英晶体振荡器和差频信号倍频器,使得电路的稳定性好,探测灵敏度极高,该电路虽然用了五块IC,但成本却很低(30元左右),其使用效果不亚于几千元的进口产品。本机可广泛用于考古、军事等一些微小金属物或距离远、埋深大的金属物探测。

  电路设计原理:参见原理下图。由IC1、CD4011B和Ll及有关元件构成感应振荡器,RP1为频率微调电位器。由IC1的三个与非门构成感应振荡电路,由IC2的三个与非门和晶体构成本机振荡器,本振信号与感应信号在IC1的一个与非门中差频,从IC1的⑧脚输出差频信号。由于差频频率低,尤其是微小金属物感应的频率变化微小,若直接收听差频信号,则入耳很难反映。因此将差频信号经过倍频,就可以满足入耳分辨频率变化的要求。由于IC3 CD4046B锁相环电路和IC4 CD4017B十进制分配电路构成多级可调倍频电路,调整范围为l—9倍共9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差频信号从CD4046的14脚输入,从④脚输出倍频信号,经过音量电位器RP2,送至IC5(LM386)放大输出至扬声器或耳机放出声音。
  制作要点:L1用0.45mm的漆包线,绕成直径60cm的线圈,匝数为30圈,电感量约1. 2mH。JT可选彩电用400-500kHz的晶体,VD为MV2105,C1~C6可选云母或黑色点瓷片电容即可达到要求。首先调整Cl、RP1使IC1⑩脚输出频率与IC2⑩脚频率相同,这时IC1(11)脚应无频率输出,在耳机中也无音频声。倍频挡位可选1x9转换开关。倍频倍数选择,一般金属物越小、深度越大,则倍数选高一些,反之,金属物体大,近距离,倍数应选低一些。

  为避免外界干扰应选耳机效果较好。电路可安装于塑盒内,耳机插座装手柄上,整体外形图见下图。

网友A:
受教了,谢谢,原理分析有吗

网友B(2017-11-01):
这个原理图我已经做成一个样板出来 了,成品也做出来 了,调试中发现很多问题,。一下说不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我已经做成一个样板出来 了,成品也做出来 了,调试中发现很多问题,。一下说不完的

朋友,我也正在做,正在准备元器件,准备焊接,你遇到了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原理不对,还是元器件用的不对?可以加微信交流下,15856165978

网友D(2017-12-24):
这个可以玩玩,不贵。

网友B:
15856165978,,好我加你了

网友E(2018-02-24):
感謝分享;期望有更詳細的下聞

网友F(2018-06-10):
用锁相环倍频是个好办法,等于提高了灵敏度。受教了。
另外提些建议:感应线圈的制作是个关键,一般线圈直径越大,感应距离越远,但是对小块金属灵敏度下降。
感应线圈还应加上屏蔽并接地,减少杂波干扰和近地干扰。注意不要完全屏蔽,那样就发射不出电磁波了。

网友G:
挖矿必备神器。中间改成 @线圈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H:
正在制作当中,目前发现IC3的反馈进线脚标错了,应该是3脚,另外9档的旋钮开关不好找,想到废品站去找找有没有坏的万用表档位

网友B:
我有做好的板子,要的加我QQ发你635465742

网友H(2018-07-14):
引用 网友B:
我有做好的板子,要的加我QQ发你635465742

你QQ加不上,怎么联系?
加我970308798

网友B:
加W  X 吧13480926932

网友I:
楼主您好,请问您一下,这个金属探测器探测范围可以人为的控制大小吗?可以的话,可以人为的控制把探测范围精确到几厘米嘛

网友J(2018-09-06):
对电子电路不懂,好制作吗?有朋友支援》?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正在制作当中,目前发现IC3的反馈进线脚标错了,应该是3脚,另外9档的旋钮开关不好找,想到废品站去找找有 ...

做出来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我已经做成一个样板出来 了,成品也做出来 了,调试中发现很多问题,。一下说不完的

你做出来了?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

网友K:
收藏了,我也好想做一个,不知各位已制做的大神,好调试吗,效果如何

网友L:
谁做出来了?试了吗?好用吗?

网友B:
第一版本的已经做出来了,调试测试发现效果还可以,现在在做第二版本的了,

网友M:
楼主加了你微信了   求教一下

网友N(2018-10-09):
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O:
看着很棒,我也想做一个,有做好的大神吗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个探测器能感应距离10cm的一根细金属丝吗?

网友Q:
好想做一个!

网友R:
电路板还有吗

网友S:
能探测多少深的?

网友Q(2018-11-28):
线圈的直径能小一点吗?

网友B:
自制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感谢支持。

网友B:
可以的,可根据你的要求修改线圈大小。

网友T:
有时间按楼主的方法自制一个

网友U:
做了一半,不成啊,总是想个不停

网友V:
这个机器做出来没用

网友V:
这个金属探测器出报警声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W: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做了一半,不成啊,总是想个不停

我这个做出来也一样,问题出在cD4046上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第一版本的已经做出来了,调试测试发现效果还可以,现在在做第二版本的了,

我做出了老是报警声不停的响是不是CD4046的外围电阻不对

网友Q(2018-12-28):
引用 网友V:
我做出了老是报警声不停的响是不是CD4046的外围电阻不对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
4046怎么两个6脚?

网友X:
666 很强,就是MV2105不太好弄

网友V:
引用 网友X:
666 很强,就是MV2105不太好弄

做出了吗发图来看下,我的老是响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正在制作当中,目前发现IC3的反馈进线脚标错了,应该是3脚,另外9档的旋钮开关不好找,想到废品站去找找有 ...

做出来了么

网友V:
引用 网友Q:
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准备用示波器调CD4046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V:
楼主c1 -c6的瓷片电容是PF还是NF,怎么不标注下

网友V:
还有这个CD4046和CD4017也无法分频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做了一半,不成啊,总是想个不停

4046输入端有差不多10kHZ,而4046输出不到1KHZ,无法锁相不响才怪

网友V:
引用 网友Q: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把4046的11电阻换掉,4017不要就可以了

网友Y:
感谢分享,想做一个呢,不知道你的研究的怎么样了,成功测试完毕了吗

网友Y:
楼主测试的最终结果怎么样,我准备自制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Z(2019-02-16):
引用 网友V:
解决了把4046的11电阻换掉,4017不要就可以了

请问11电阻换成多大的啊,4017ic直接不要了?

网友AA(2019-04-05):
感兴趣  下来支持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AB(2019-05-19):
很需要这个资料

网友B(2019-07-23):
R11=20k ,4017BN也可以用

网友AC(2019-08-22):
我感兴趣,可我不会呀

网友AD:
引用 网友H:
正在制作当中,目前发现IC3的反馈进线脚标错了,应该是3脚,另外9档的旋钮开关不好找,想到废品站去找找有 ...

可以用常用的DIP开关适当改造代替8档或者9档开关,当然,如果把CD4017换成CD4518或者CD4520配合二极管门电路或者门电路或者CD4051或者CD4514之类的电子开关也可以实现多档开关的功能。

网友AE:
这个元器件有清单吗?

网友AD:
这个倍频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可以使用DIP拨动开关选择倍频问题

网友AF(2019-09-23):
有调好的吗?,参数提供一下!

网友AF:
LC不起振,谁有调好的元器件有清单吗?

网友AF:
灵敏度,距离都很差呀。

网友AD:
锁相环的输入是否需要增加一级低通滤波器?这样可以有效滤除和频信号而仅仅通过差频信号。

网友AD:
这个电路调试确实非常不容易,本人改进了一下电路,总算有一点进展。4011的混频不容易成功,用CD4013来混频要容易的多。振荡器本人用40106比4011和4069要稳定一些。没有使用变容二极管而直接使用可变电容。这样电路要简单一些。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这个电路调试确实非常不容易,本人改进了一下电路,总算有一点进展。4011的混频不容易成功,用CD4013来混频 ...

能上个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AG:
NE602好用吗?

网友AF:
引用 网友AD:
锁相环的输入是否需要增加一级低通滤波器?这样可以有效滤除和频信号而仅仅通过差频信号。

增加了低通滤波,效果也不明显,探测距离很近(不到15cm,还是在空气中测试的),只能探测大块金属

网友AD:
现在出差在外,过段时间贴出另外一款简单电路,使用三极管构建LC振荡电路,LM35构建检测电路,可以空气中0.2CM处的一个电阻引脚。而使用反相器或者555时基电路构建的振荡器需要选择合适的LC组合才能获得比较好的通过电感线圈的正弦波电流,只有检测电感线圈通过正弦波电流才能获得最佳的检测灵敏度。而三极管构建振荡器可以容易获得正弦波电流,另外,LC振荡电路的电压可能会高于VCC从而造成反相器有可能损坏。

网友AD:
引用 网友AG:
能上个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吗,谢谢。。。

这个可以试一试,不过LC的搭配很重要,否则,正弦波失真比较严重。

网友AH:
下载了,希望是我要的

网友AH:
下载不来,浪费了20积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这个可以试一试,不过LC的搭配很重要,否则,正弦波失真比较严重。

我试过网上别的简单电路,最大距离也就一元的硬币12厘米。。。还有更远的吗(比如20-30CM)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G:
我试过网上别的简单电路,最大距离也就一元的硬币12厘米。。。还有更远的吗(比如20-30CM)分享一下,谢谢 ...

很难!我也试过。

网友AG:
倒车雷达电路可以参考吗

网友B:
要用VLF或者脉冲电路,增加复杂的处理电路才能增加距离。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要用VLF或者脉冲电路,增加复杂的处理电路才能增加距离。

可以上个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可以上个原理图吗?谢谢

这个一元硬币15cm至30cm。

FelezJoo-PI - 原理图.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I:
这个一元硬币15cm至30cm。

你这个空探的,实探也是虚的,全靠软件去计算了。

网友AD:
楼主的电路确实难以调试成功,这几天反复试验,振荡电路使用74HC14施密特反相器,混频电路使用74HC74或者CD4013,增加一片74HC74或者CD4013作为脉冲整形电路,这样处理基本上已经成功了,现在打算提高稳定性方面试验一下。不过本人是按照常规的3门反相器振荡器设计的振荡器电路,一个为LC振荡,一个为RC振荡。RC振荡频率可以调整。调试时,先调R值使其与LC振荡器频率相近。然后测试混频输出。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楼主的电路确实难以调试成功,这几天反复试验,振荡电路使用74HC14施密特反相器,混频电路使用74HC74或者CD ...

静等佳音。。。。。

网友AJ(2019-11-13):
多谢分离,这几天正到想制作这个玩意

网友AK:
很好,零件买了,准备制作试试

网友AL:
连接电路,错误连连,误人子弟

网友AM(2020-02-01):
你好厉害楼主·膜拜·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AN(2020-03-06):
请教一下各位,有那位已经做出了成本。

网友AN:
有那位已经做成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O:
我做了个不一样的,铁的可以探七八厘米,铜的无作用

网友AP(2020-04-05):
做的有那么会事了!不过现在已经有专门的芯片做这个了,你上网找找

网友AQ:
请问谁可以传我一份这个FelezJoo的原理图,万分感谢。。。。

网友AR(2020-05-08):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也正在做,正在准备元器件,准备焊接,你遇到了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原理不对,还是元 ...

这个原理图我已经做成一个样板出来 了,成品也做出来 了,调试中发现很多问题,。一下说不完的

朋友,我也正在做,正在准备元器件,准备焊接,你遇到了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原理不对,还

网友AR: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也正在做,正在准备元器件,准备焊接,你遇到了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原理不对,还是元 ...

我也正在做,正在准备元器件,准备焊接,你遇到了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原理不对,还是元器件用的不对?

网友AS(2021-02-15):
一个LC振荡电路和一个单片机   为什么你们做这个复杂?

网友AT:
有时间做一个来玩

网友AU(2021-03-20):
学习到新知识

网友AV(2021-05-07):
有哪位大哥做好的了吗?效果怎样

网友AW(2021-10-07):
做了一直响不停,还有就是距离一个易拉罐只有几厘米

网友AX(2021-11-30):
谢谢分享,这个用于寻宝的游戏也会很不错

网友AY:
下载资料,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AZ:
用数字IC制作的电路有点老,但还算实用

网友BA(2022-05-03):
高手,受教了,等元件买回来试一下,谢谢

网友BB:
这是我看到过最牛的自制金属探测器

网友BC:
这种一点都不适用,现在都在做能分辨金属种类金属探测仪了

网友BC:
引用 网友AI:
这个一元硬币15cm至30cm。

有没有程序

网友BD(2023-03-20):
有谁做出来,能说说效果吗?

网友BE:
这是根据原版的画的图,不知道有没有做成功的?
想做出来试试

网友BF(2024-05-18):
引用 网友BE:
这是根据原版的画的图,不知道有没有做成功的?
想做出来试试

网友好!

     若做成功了,可以分享一下嘛?比如最终图纸。。。

                                         谢谢!

网友BE:
引用 网友BF:
网友好!

     若做成功了,可以分享一下嘛?比如最终图纸。。。

我在学习研究中,这个可以参考部分,主要是我想做可以识别金属的,能排铁的那种。目前有点进展了,有空做实验验证一下,看看距离能做到多远。

网友BE:
引用 网友BF:
网友好!

     若做成功了,可以分享一下嘛?比如最终图纸。。。

我做了个实验发在抖上的
v.douyincom/ij2Je8k3
这个用三极管做的,频漂特别严重,受温度影响特别严重,不知道用运放做振荡器会不会好些?

网友BG:
感谢分享,我打算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BH(2024-10-01):
你这个做好了吗

网友BH:
楼主帮忙做一个

网友BI(2025-04-15):
看了这个之后,瞬间感觉我家祖屋下面的元宝在向我微笑并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