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如何用单片机来读取信息?

楼主(2017-07-28):
想用51单片机接一个IC读卡器来读取信息

网友A:
1、弄清IC卡是什么IC做的
2、了解此IC的原理,研读其DATASHEET
3、许多IC卡是加密IC,没有密约是读不到关键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弄清IC卡是什么IC做的
2、了解此IC的原理,研读其DATASHEET
3、许多IC卡是加密IC,没有密约是读不到 ...

卡是M1的,买的白卡,想用单片机来读取信息。想用这个做一个智能书柜,来找书的。谢谢你回帖,希望能帮助我

网友B(2019-07-18):
买白卡和读卡器,搭接到单片机,例程代码写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2022-12-18):
1. 什么是M1卡?
M1卡又叫Mifare One,按照存储容量不同分为 S50(**即我们俗称的M1卡**,容量1k)和S70(容量4k)
1
2. 存储参数(以S50为例)
容量:1KB 的 EEPROM(1024Byte),分为 16 个扇区,每个扇区为 4 块,每块 16 字节,以块为存取单位。
EEPROM:Electrically_Erasable_Programmable_Read-Only_Memory,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每个扇区有独立的一组密码及访问控制
每张卡有唯一序列号(uid),为32位(4字节,8位16进制数)
具有防冲突机制,支持多卡操作
无电源,自带天线,内含加密控制逻辑和通讯逻辑电路
数据保存期为10年,可改写10万次,读无限次
工作温度:-20℃~50℃(温度为90%)
工作频率:13.56MHZ
通信速率:106KBPS
读写距离:1cm以内(与读写器有关)

你搜一下,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RFID-RC522与单片机89C52用C语言编写的驱动的源代码,实现刷卡开锁功能
http://www.51hei.com/bbs/dpj-533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