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延时程序 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7-28):
详细
一定要详细!
拜托了!!!

网友A:
我7年前发布的单片机延时函数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

网友B:
void delay(int a)
{
      unsigned char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能够延时ams,具体看什么样的单片机了,处理速度越快,a值越大

网友C:
你到本坛上下载一个"单片机小灵“http://www.51hei.com/bbs/dpj-23766-1.html
这款工具可是很好用的,写中断、写延时程序直接生成,大大减少了编程者的工作量和脑力劳动。

网友D:
void yanshi(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优先定义延时功能函数,定义形参uint形xms,进入for嵌套循环,达到延时目的

网友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主函数里再写delay();括号里面写时间,为1的时候是10微秒。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延时。
还有就是主程序里面需要短暂的延时的时候可以直接写个for的空循环。

网友F:
延时可用延时函数,也可用延时语句。
最简单的延时语句

unsigned long  t;                  //定义延时参数t(长整型)

for (t=0; t<=n; t++ );             //n值延时

网友G:
找本书,书上应该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H:
下载一个单片机小精灵,很好用,输入自己想延时的时间就能出来程序。

网友I:
用一个51单片机,for循环吧。

网友J:
找个单片机小精灵

网友K:
先定义一个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然后后面调用
delayms(5);
里面的数值自己设定

网友L:
void delay(int a)
{
      unsigned char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网友M:
32的程序,有详细的解释
static uint8_t fac_us = 0; /* us延时倍乘数 */
static uint16_t fac_ms = 0; /* ms延时倍乘数 */

/* 初始化延迟函数 */
/*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
* SYSCLK:系统时钟 */
void delay_init(void)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 =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 为系统时钟的1/8 */
        fac_ms = (uint16_t)fac_us * 1000; /* 每个ms需要的systick时钟数 */
}

/* 延时nus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nus * fac_us; /* 时间加载 */
        SysTick->VAL = 0x00; /* 清空计数器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 ((temp & 0x01) && !(temp & (1 << 16))); /* 等待时间到达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关闭计数器 */
        SysTick->VAL =0x00; /* 清空计数器 */
}

/* 延时nms */
/* 注意nms的范围
* SysTick->LOAD为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延时为:
* nms<=0xffffff*8*1000/SYSCLK
* SYSCLK单位为Hz,nms单位为ms
* 对72M条件下,nms<=1864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uint32_t)nms * fac_ms; /* 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
        SysTick->VAL = 0x00; /* 清空计数器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 ((temp & 0x01) && !(temp & (1 << 16))); /* 等待时间到达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关闭计数器 */
        SysTick->VAL = 0x00; /* 清空计数器 */
}

网友N:
是不清楚它怎么计算延时时间的还是不清楚什么   先找些资料把基本的原理  理论性东西弄懂  延时函数就起了延时de作用啊

网友I:
用个for循环就行了。

网友O:
用单片机精灵就得了

网友P: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mas)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mas;i++)
        for(j=0;j<110;j++);
}

网友Q:
引用 网友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哪里抄的?我问问你u16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重定义语句呢?自己一知半解就不要来教别人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