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数码管温度显示

楼主(2017-07-28):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P3^7; //定义18B20数据脚
uchar code wu[]={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du[]={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段选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0xff,0xbf
};
uchar str[5];
void delayms(int z)
{
   uint y;
    for(;z>0;z--)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d1,uchar d2)  //显示函数
{
P1=wu[d1];
P0=du[d2];
delayms(1);
P0=0xff;
}
void delay(int z)
{
while(z--);
}

  /************** 初始化b20********** */
void reset()
{
d=1;
delay(8);
d=0;
delay(85);
d=1;
delay(35);
}
/************** 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0;
  d=dat&0x01;
  delay(5);
  d=1;
  dat>>=1;
}
delay(4);
}
/***************  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b20()
{
uchar i,dat;
for(i=0;i<8;i++)
  {
  d=1;
   d=0;
  dat>>=1;
  d=1;
  if(d==1)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 启动温度转换 ************/
void write_com()
{
reset();
write_b20(0xcc);
write_b20(0x44);
}
/*************** 读温度 *****************/
int read_temper()
{
int temper;
uchar a,b;
reset();
write_b20(0xcc);
write_b20(0xbe);
EA=0;
a=read_b20();
b=read_b20();
EA=1;
temper=b;
temper<<=8;
temper|=a;
temper*=0.625;
return temper;
}
void main()
{
int temper;
uchar i,j;
ES=1;

while(1)
  {
   write_com();
  for(j=0;j<150;j++)
  {
   for(i=0;i<5;i++)
    display(i,str[i]); //数码管扫描
  }
  temper=read_temper();
  if(temper<0)
   {
    str[4]=21;
   temper=~temper+1;
   }
  else
   {
   str[4]=20;     //第五位数码管不显示
   }
   str[3]=temper/1000;
   str[2]=temper/100%10;
   str[1]=temper/10%10+10; //显示数字带小数点
   str[0]=temper%10;

  }
}

网友A(2019-03-18):
求原理图

网友A:
求原理图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