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知识集合

楼主: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贴片电容的命名: 贴片电容的命名所包含的参数有贴片电容的尺寸、做这种贴片电容用的材质、要求达到的精度、要求的电压、要求的容量、端头的要求以及包装的要求例风华系列的贴片电容的命名贴片电容的命名: 贴片电容的命名所包含的参数有贴片电容的尺寸、做这种贴片电容用的材质、要求达到的精度、要求的电压、要求的容量、端头的要求以及包装的要求。一般订购贴片电容需提供的参数要有尺寸的大小、要求的精度、电压的要求、容量值、以及要求的品牌即可。例风华系列的贴片电容的命名: 0805CG102J500NT 0805:是指该贴片电容的尺寸套小,是用英寸来表示的08表示长度是0.08英寸、05表示宽度为0.05英寸 CG :是表示做这种电容要求用的材质,这个材质一般适合于做小于10000PF以下的电容, 102 :是指电容容量,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的2表示有多少个零102=10×102也就是=1000PF J :是要求电容的容量值达到的误差精度为5%,介质材料和误差精度是配对的 500 :是要求电容承受的耐压为50V 同样500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是指有多少个零。 N :是指端头材料,现在一般的端头都是指三层电极(银/铜层)、镍、锡 T :是指包装方式,T表示编带包装,B表示塑料盒散包装 贴片电容的颜色,常规见得多的就是比纸板箱浅一点的黄,和青灰色,这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会有产生不同差异 贴片电容上面没有印字,这是和他的制作工艺有关(贴片电容是经过高温烧结面成,所以没办法在它的表面印字),而贴片电阻是丝印而成(可以印刷标记)。 贴片电容有中高压贴片电容得普通贴片电容,系列电压有6.3V、10V、16V、25V、50V、100V、200V、500V、1000V、2000V、3000V、4000V 贴片电容的尺寸表示法有两种,一种是英寸为单位来表示,一种是以毫米为单位来表示,贴片电容系列的型号有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010、2225等。  型号 尺寸(mm) 英制尺寸 公制尺寸 长度及公差 宽度及公差 厚度及公差 0402 1005 1.00±0.05 0.50±0.05 0.50±0.05 0603 1608 1.60±0.10 0.80±0.10 0.80±0.10 0805 2012 2.00±0.20 1.25±0.20 0.70±0.20                   1.00±0.20                   1.25±0.20 1206 3216 3.20±0.30 1.60±0.20 0.70±0.20 1.00±0.20 1.25±0.20 1210 3225 3.20±0.30 2.50±0.30 1.25±0.30 1.50±0.30 1808 4520 4.50±0.40 2.00±0.20 ≤2.00 1812 4532 4.50±0.40 3.20±0.30 ≤2.50 2225 5763 5.70±0.50 6.30±0.50 ≤2.50 3035 7690 7.60±0.50 9.00±0.05 ≤3.00 贴片电容的材料常规分为三种,NPO,X7R,Y5V NPO此种材质电性能最稳定,几乎不随温度,电压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适用于低损耗,稳定性要求要的高频电路。容量精度在5%左右,但选用这种材质只能做容量较小的,常规100PF以下,100PF-1000PF也能生产但价格较高 X7R此种材质比NPO稳定性差,但容量做的比NPO的材料要高,容量精度在10%左右。  Y5V此类介质的电容,其稳定性较差,容量偏差在20%左右,对温度电压较敏感,但这种材质能做到很高的容量,而且价格较低,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的电路中。

网友A(2019-12-10):
已下载。要是能再包括点电容的作用具体电路中的应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