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程序思路 24位数据 脉冲的上升沿及高电平读数有效

楼主:
我用STC15W4K58S4,有24个脉冲构成一组24位数据。在每个脉冲的上升沿及高电平读数有效,想用定时器+中断编写。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2017-07-29):
参照单片机模拟红外收发的思路吧

网友B:
按你的题目来做单读很简,
将CLK接于可以中断的IO上,并设置成上沿中断。
中断后,采DATA上的电平。
24次后中断后,将24次采样值拼装即可得到24位数据了。

但你的描述是不清不楚的,按沙发的意见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