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完工的智能型ICL7135四位半表头

楼主:
手上有两片Maxim公司的ICL7135芯片,总是想做点什么东西上。虽然以前做了洞洞板版本的7135表头,但是洞洞板质量不好,漏电,而且体积大,成本高,且过于老套,不灵活。正好去年又学会了单片机,所以今年3月份就开始着手制作智能型的ICL7135表头,并且打样出来。历经了2个月的学习和设计过程,最终在5月做出了这样一个ICL7135表头。

表头通过一个轻触按键可实现数据保持,串口数据发送选择,调整小数点位置,ADC工作频率设定等功能。通过一片STC10F04XE单片机实现ADC数据读取、提供ADC工作时钟、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串口数据指令收发等功能。设立一组8个LED显示工作状态。通过TTL电平串口通信,可以将测量数据实时发送出去,也可以通过串口接收指令,代替轻触按键来控制表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定小数点位和7135工作频率。引出了部分IO口和中断,可以通过重新编程单片机实现更多功能,比如电压控制、电压报警、峰值保持功能、均值功能、差值功能等等。总之,MCU,无限可能。

整体设计思路是使用单片机利用STB信号直接读取7135输出的BCD码,使用单片机的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7135提供稳定的工作时钟。利用单片机的强上拉输出直接驱动动态LED显示。ICL7135的模拟部分采用了数据手册的典型电路,积分电容采用的特殊焊盘可以兼容多种脚距的电容,以便选择使用。基准部分采用了拆机LT1009,典型温漂仅15ppm优于LM385,且保真。使用ICL7660用作负压发生器,同时设计了AMS1117-5.0可以使用6V以上供电,各路供电都引出以便选用。

由于使用了单片机,使数字电路部分复杂程度和总成本大为降低,并且提供了很大的扩展空间。
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ICL7135的低误差太过依赖于积分电容的材质和质量,我目前找到的最好的电容也只能做到自检9995-9996的读数。

下面是一段工作时的视频,数据保持忘了拍了,是短按按键,蓝色LED会亮。为了方便拍摄,是使用串口控制的表头,如果按键,正常显示时短按就是数据保持,长按就是进入菜单,长按生效时,全部LED都会亮起。

这个表头正好可以和前几天sudo1234兄的电子负载搭配使用实现20.000V或030.00V电压和010.00A电流的显示。

最后感谢sudo1234等的帮助。

积分电容是不是要选Q值高的?
不知道Q值是什么,积分电容要选择电介质吸附效应小的,越小越好,漏电也要足够小。

网友A(2019-03-28):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B:
不错的产品 出套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产品 出套件

收做品 加Q1900054221

网友D(2023-06-19):
完工了吗?优化了吗?若是稳定性好的话,我要十几个

网友E:
做点什么都不容易,需要时间精力和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