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蓝牙无线通讯srtp的风扇控制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07-28):
原来做过一个电风扇的控制。附件里面包括单片机源代码。可实现用手机对风扇的速度进行控制。
所需要的元件包括蓝牙模块2个,单片机一块,风扇一台,自己的手机一部。控制电路是自己用动动板焊接的,想自己动手做的朋友可以画PCB。
自己原创,还请多多指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引入DS18B20头文件

sbit k1 = P0^2; //         P2^0;
sbit k2 = P0^3; //P2^1;
sbit k3 = P0^5;//        P2^2;
sbit k4 = P1^4;
sbit k5 = P2^4;
unsigned char UART_buff,n,s,miao,fen,shi,m,miao1,fen1,shi1,x,chart,i;
unsigned char ly_dis[4];//定义显示缓冲区
char ltemp;
bit New_rec = 0, Send_ed = 1, Money = 0;
void wendu(void);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一,即16位计算模式
        TH0=(65536-36660)/256;        //给计数寄存器赋值,50毫秒时间
        TL0=(65536-36660)%256;
//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void)
{          k4 =0;
    init();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8-n-1,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方式2
    TH1 = 0xFD;   // [url=]//9600bps@11.0592MHz[/url]
    TL1 = 0xFD;
    TR1 = 1;
    ES  = 1;       //开中断.
    EA  = 1;
        k4=1;
        n=0;m=0;miao1=0; x=0;
    while(1)  {
                        if((UART_buff == 1)&&(New_rec == 1)){  n++;New_rec = 0;k4=1;                    //不限时三个挡位的控制
                                                      switch(n) {
                                                                            case 1:k1=0; k2=1; k3=1; break;
                                                                                    case 2:k1=1; k2=0; k3=1; break;
                                                                            case 3:k1=1; k2=1; k3=0;n=0; break;
                                                                           // case 4:k1=1; k2=1; k3=1;  break;
                                                                        }        }
                                 else if((UART_buff == 2)&&(New_rec == 1)){  New_rec = 1;miao1=0;k4=1;chart=1;   //定时30分钟的控制
                                                                                                   while(miao1<30)
                                                                                                   { if((UART_buff == 2)&&(New_rec == 1)){  x++;New_rec = 0;
                                                                                                   switch(x) {
                                                                                                   case 1:k1=0; k2=1; k3=1; break;
                                                                                                   case 2:k1=1; k2=0; k3=1; break;
                                                                                                   case 3:k1=1; k2=1; k3=0;x=0; break;
                                                                                                   //        case 4:k1=1; k2=1; k3=1; k4=0; break;
                                                                                                   }         }
                                                                                                   else if((UART_buff == 6)&&(New_rec == 1)){k1=1; k2=1; k3=1; x=0;k4=0;miao1=40;}
                                                                                                   }
                                                                                         k1=1; k2=1; k3=1; x=0;
                                                                                 }
                           else if((UART_buff == 3)&&(New_rec == 1)){  New_rec = 1;fen1=0;k4=1;chart=1;   //定时1个小时的控制
                                                                                                   while(fen1<2)
                                                                                                   { if((UART_buff == 3)&&(New_rec == 1)){  x++;New_rec = 0;
                                                                                                   switch(x) {
                                                                                                   case 1:k1=0; k2=1; k3=1; break;
                                                                                                   case 2:k1=1; k2=0; k3=1; break;
                                                                                                   case 3:k1=1; k2=1; k3=0;x=0; break;
                                                                                                   //        case 4:k1=1; k2=1; k3=1; k4=0; break;
                                                                                                   }
                                                                                                   }
                                                                                                   else if((UART_buff == 6)&&(New_rec == 1)){k1=1; k2=1; k3=1; x=0;k4=0;fen1=40;}
                                                                                                   }
                                                                                         k1=1; k2=1; k3=1; x=0;
                                                                                 }
                           else if((UART_buff == 4)&&(New_rec == 1)){  New_rec = 1;fen1=0;k4=1;           //定时两个小时的控制
                                                                                                   while(fen1<5)
                                                                                                   { if((UART_buff == 4)&&(New_rec == 1)){  x++;New_rec = 0;
                                                                                                   switch(x) {
                                                                                                   case 1:k1=0; k2=1; k3=1; break;
                                                                                                   case 2:k1=1; k2=0; k3=1; break;
                                                                                                   case 3:k1=1; k2=1; k3=0;x=0; break;
                                                                                                   //case 4:k1=1; k2=1; k3=1; x=0;k4=0;Delay10ms();Delay10ms();Delay10ms(); break;
                                                                                                   }         }
                                                                                                   else if((UART_buff == 6)&&(New_rec == 1)){k1=1; k2=1; k3=1; x=0;k4=0;fen1=40;}

                                                                                                   }
                                                                                         k1=1; k2=1; k3=1; x=0;
                                                                                 }
                                else if((UART_buff == 5)&&(New_rec == 1)){  New_rec = 0;k4=1;i=1;                     //温度自动控制的三个挡位
                                                                                                   while(i){         if((UART_buff == 6)&&(New_rec == 1)){New_rec = 0;k1=1; k2=1; k3=1;k4=0;i=0;}
                                                                                                   else if((ly_dis[1]==2)&&(ly_dis[2]<=5)){k1=0; k2=1; k3=1;}
                                                                                                   else if((ly_dis[1]==2)&&(ly_dis[2]>5)){k1=1; k2=0; k3=1;}
                                                                                                   else if((ly_dis[1]==3)&&(ly_dis[2]>=0)){k1=1; k2=1; k3=0;}
                                                                                                   else {k1=1; k2=1; k3=1;k4=1;}
                                                                                                 }
                                                                                 }
                                 else   if((UART_buff == 6)&&(New_rec == 1)){New_rec = 0;k1=1; k2=1; k3=1;k4=0;i=0;}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如果收到.
      RI = 0;      //清除标志.
      New_rec = 1;
      UART_buff = SBUF;  //接收.
    }
    /*else  {        //如果送毕.
      TI = 0;      //清除标志.
      Send_ed = 1;
    }                          */
}
void wendu(void)
{

                        ltemp=tmp()/16;                //得到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这里取整数显示
                        if(ltemp<0){                //判断第一位显示整数还是负号
                                ly_dis[0]=0xbf;
                                ltemp=0-ltemp;
                        }
                        else
                        ly_dis[0]=ltemp/100;//显示百位值
                        ltemp=ltemp%100;
                        ly_dis[1]=ltemp/10;        //显示温度十位值
                        ly_dis[2]=ltemp%10;        //显示温度个位值
                        ly_dis[3]=10;                //最后一位显示一个C单位
}

//中断函数,关键字"interrupt" , 这是C语言的中断函数表示法,1表时定地器0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36660)/256;        //重新赋值50毫秒中断
        TL0=(65536-36660)%256;
        s++;                                //比较精确的脉冲输出,50MS翻转一次,即1秒中闪烁10次,
……………………

网友A(2018-04-29):
请问你这个控制电路的电路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