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5v 500ma充电器改5v2A的方法

楼主(2017-07-28):
今天电视盒电源坏了,电源芯片炸裂,芯片型号是em311z手里没有该芯片就用viper12a更改线路后装上效果还不错,但重点不是这个,我手里有一个03年tcl的早期手机充电器,做工非常屌,就是电流小只有500ma的输出,datasheet查询tny266p发现该芯片可以做5v2a的电源,对了先上图吧,要改的地方已画红线,其余不用改,也不用增大整流管容量,这个电源冗余做的很大很好。

早期电源型号

早期电源型号

网友A:
家里还有很多500ma的充电器在吃灰,这样改过之后稳定性怎么样?楼主测试过没啊?

网友B:
不错,接近2A了,不知道散热怎么样

网友C(2018-05-01):
貌似比较少见

网友D:
就怕不稳定,现在的电器电压不稳就出错

网友E(2018-07-03):
谢谢了,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F:
输出没有电压比较器电路的能不能改?

网友G:
不知稳定性怎样

网友H:
恒流电源可以这样玩,恒压估计要炸机

网友I:
会不会是三星集团派来的,搞事情的话就太可怕了

网友J(2018-08-25):
把变压器换大些,5V/3A都没有问题.

网友J:
TNY279这种IC性能不错.

网友K(2019-07-06):
原理图上这个芯片在哪

网友L(2019-08-20):
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M(2020-02-12):
看这电源不错了,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N(2020-04-17):
功率直接变4倍,变压器吃不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