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没问题软件没问题但是小灯不亮是怎么回事,在线等:

楼主:
我使用的是金沙滩51单片机开发板,stc89c52的单片机,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cnt = 0;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1;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 >= 50)
   {
    cnt = 0;
    LED = ~LED;
   }
  }
}
}
我的开发板显示如下:

小灯没坏,可以实现用for(i=1;i<=10000;i++)进行延时的流水灯,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家指导,在线等:

网友A(2017-07-28):
用T0定时器计时的秒表的程序也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B:
加个延时看看,可能是闪得太快了,人眼看不见

网友C:
定时器0没启动

网友C:
你的定时器初始化不完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定时器初始化不完整

好,我检查检查

网友D:
板上的电路并不适合使用这个程序

网友E:
楼主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但不清楚楼主对P1.0~1.4的设置是什么意思,统统注释掉,LED即可正常闪烁。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cnt = 0;
//        ENLED = 0;
//        ADDR3 = 1;
//        ADDR2 = 1;
//        ADDR1 = 1;
//        ADDR0 = 1;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 >= 50)
                        {
                                cnt = 0;
                                LED = ~LED;
                        }
                }
        }
}

网友F:
“单片机硬件没问题软件没问题但是小灯不亮”
一定是遇到“鬼”了。

网友G:
定时器初始化未完成,补上EA=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