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综合训练指导书下载

楼主(2017-07-28):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综合训练指导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2017 年2月

目  录
一、绪 论1
二、模拟智能传送装置4
三、模拟智能灌溉系统7
四、简易温度控制器11
五、自动窗帘14
六、简易计算器17
七、门禁系统19
八、出租车计费器23
九、简易电度表26
十、自动售水机29
十一、信号源的频率、周期和脉宽的测量32
十二、附录 电路原理图35

一、绪 论
1 综合训练的目的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综合训练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是自动化及相关专业集中实践性环节系列之一,是学习完《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后,并在进行相关课程设 计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练习。
其目的在于加深对 MCS-51 单片机的理解,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 掌握常用接口芯片的正确使用方法;强化单片机应用电路的设计与分析能力;提高 学生在单片机应用方面的实践技能和科学作风;培育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力求实现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至用的原则。
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接口设计、程序设计、安装调试、整理资料等环节,初步掌握工程设计方法和组织实践的基本技能;熟悉开展科学实践的程序和办法,为今 后从事生产技术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学会灵活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并能不断接 受新的知识,大胆发明创造的设计理念。
2 综合训练的要求
课程设计应充分体现“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认 知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根据课程设 计具体课题安排时间,确定课题的设计、编程和调试内容,分小组进行。根据合理的进度安排,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开展课程设计活动,按时完成每部分工作。课 程设计集中在教室、机房进行,每天由班长负责考勤,指导教师抽查。在课程设计 过程中,坚持独立完成,实现课题规定的各项指标,并写出设计报告。

3 综合训练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集中在二周(10 天)进行。为保证达到预计的教学任务及目的,以小 组为单位分别进行资料的收集、方案论证、电路设计、编程、调试、实验及改进。具体进度及要求安排如下:

时间

内容

第 1 天

布置课题,落实任务,确定课题及组织形式,收集 课题相关的技术资料。

第 2 天

方案论证、分析、讨论

第 3-4 天

电路设计、设计各模块程序框图

第 5 天

软件设计

第 6 天

软件设计、调试

第 7 天

调试

第 8 天

调试,整理资料、写课程设计报告

第 9 天

写课程设计报告

第 10 天

递交课程设计报告、总结

4. 综合训练报告要求

设计报告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课程设计目的。 (2)课程设计器材设备。包括软件(操作系统,工具软件等)和硬件。
(3)课程设计内容。包括系统功能、工作原理、设计思想和设计框图等。这部 分内容请写详细,不要太简单化。
(4)硬件设计。需绘出完整电路图并对电路进行说明
(5)软件流程图和算法。
(6)软件调试过程包括如何调试程序,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理论根据 是什么。
(7)源程序代码。 (8)实验结果分析和总结。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对实验过程进行总结。 (9)附录(参考资料及参考书列表)。提交所查阅的有关资料附件(参考书仅提
供列表即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请注明网址。

二、模拟智能传送装置

训练要求

“传送装置”可实现货物重量检测,改变装置的传输方向,超重记录及超重报警 功能,并通过霍尔传感器实现物品计数功能。“传送装置”的硬件电路主要由单片机 控制电路、数码管显示电路、模数转换电路、EEPROM 存储电路、按键控制电路、 霍尔传感器电路、蜂鸣器及继电器电路组成。

具体要求如下:

1.    重量测量及显示单元

通过 A/D  检测电路,检测电位器 Rb2  输入的电压信号,模拟“货物”的重量; 假定 Rb2 输入的电压信号与“货物”重量具有线性关系,电压为 2.5V 时,货物重量为 500kg;电压为 0V时,“传送装置”空载。通过 4 位共阳数码管显示当前“货
物”重量、2 位共阳极数码管显示当前“货物”数量。如图 2-1 所示。

0

5

5

0

7

8

重量

熄灭

计数值

图 2-1  工作显示界面

2.    按键控制单元

独立按键 S7 为模式切换按键,具体模式为:工作模式、设定模式、读取模 式。

2.1 工作模式

独立按键 S4  设定为启动/停止按键;当 S4  按下后,继电器接通,“传送装置”
启动;再次按下“传送装置”停止,继电器关断。同时保存计件数值到 EEPROM
中。

独立按键 S5 设定为正向/反向传送控制按键;S5  在“传送装置”启动后才被 使能,当 S5 按下后,发光二极管从 L1 到 L8 以 0.5 秒为间隔依次循环点亮,“传 送装置”开始正向传送“货物”;再次按下发光二极管从 L8  到 L1  以 0.5  秒为间 隔依次循环点亮,“传送装置”开始反向传送“货物”;

2.2 读取数据模式

独立按键 S6  用于读取存放于 EEPROM中记录的下一个超重数据。共计 20 个 数据循环显示,显示格式如图 2-2所示。

独立按键 S5 用于对货物计数值进行清零。

0

5

5

0

0

5

  熄灭

超重数据

  熄灭

  记录的序号

图 2-2  工作显示界面

2.3 重量阀值设定模式

独立按键S4 为“+1”键位,S5 为“-1”键,S6 为确认键。如图 2-3所示,按 下确认键后,返回到工作模式。

7

5

0

熄灭

  重量阀值

图 2-3  阀值设定界面

3.    超重报警单元

设定“传送装置”额定载重为 750kg,若“货物”重量超出此额定值,传送装 置自动停止(继电器断开、所有发光二极管熄灭),蜂鸣器开始报警;“货物”重量 小于额定载重后,传送装置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继电器接通、发光二极管重新循环点亮),同时关闭蜂鸣器报警。

4.    超重记录单元

当“传送装置”载重超过额定载重后,自动将 A/D  转换后的结果保存 EEPROM 中(20 个数据),若“货物”重量未发生变化,仅存储一次测量结果。数据存储格 式如图 2-4 所示:

地址

  0x00

  0x01

  0x02

  „„

  0xFF

数据

  记录 1

  记录 2

  记录 3

„„

图 2-4  数据存储格式

5.    计数单元

正向传送时,检测到货物,则计数值加1;反向传送时,检测到货物,则计数值减 1;其他情况维持计数值不变。

6.    系统初始状态说明 系统上电后,自动检测当前“货物”重量,并通过数码管显示;“传送装置”处
于停止状态(继电器断开),此时系统不能够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继电器接通)。

注:系统通过 EEPROM 存储重量阈值和计件值。掉电重启后,数据维持上次设定值和计件值不变。

三、模拟智能灌溉系统

训练要求

要求“模拟智能灌溉系统”能够实现土壤湿度测量、土壤湿度和时间显示、湿 度阈值设定及存储等基本功能。通过电位器Rb2  输出电压信号,模拟湿度传感器 输出信号,再通过 A/D 采集完成湿度测量功能;通过 DS1302 芯片提供时间信息; 通过按键完成灌溉系统控制和湿度阈值调整功能,通过 LED 完成系统工作状态指示功能。系统硬件电路主要由单片机控制电路、显示单元、ADC 采集单元、RTC  单 元、EEPROM  存储单元、继电器控制电路及报警输出电路组成,具体要求如下:

1.    系统工作及初始化状态说明

1.1 自动工作状态,根据湿度数据自动控制打开或关闭灌溉设备,以 L1 点亮指 示;

1.2 手动工作状态,通过按键控制打开或关闭灌溉设备,以 L2 点亮指示;

1.3 定时工作状态,根据设定时间自动控制打开或关闭灌溉设备,以 L3 点亮指 示;

1.4  系统上电后处于自动工作状态,系统初始湿度阈值为 EEPROM 中的保存值, 此时若湿度低于设定阀值,灌溉设备自动打开,达到 设定阀值后,灌溉设备自动关闭;

1.5 灌溉设备打开或关闭通过继电器工作状态模拟。

2.    数码管单元 当前时间及湿度数据显示格式如下图所示:

0

3

0

0

5

  时(8 时)

  分(30 分)

  分隔符

  湿度(5%)

图 3-1  显示界面

3.    报警输出单元

系统工作于手动工作状态下时,若当前湿度低于湿度阈值,蜂鸣器发出提示音, 并可通过按键 S6 关闭提醒功能。

4.    功能按键

4.1 按键 S7 设定为系统工作模式或显示界面切换按键;具体如下:手动模式、 自动模式、定时灌溉模式(设定灌溉装置启动/停止时间)、阀值设定界面,实时显 示界面(时间、当前湿度)。

4.2 手动工作模式下按键 S6、S5、S4 功能设定如下:

按下 S6 关闭蜂鸣器提醒功能,再次按下S6 打开蜂鸣器提醒功能,如此循环;

S5 功能设定为打开灌溉系统;

S4 功能设定为关闭灌溉系统。

4.3 自动工作模式下按键 S6、S5、S4  功能设定如下:

S6 功能设定为湿度阈值调整按键,按下 S6  后,进入湿度阈值调整界面(如图
3-2 所示),此时按下 S5 为湿度阈值加 1,按下 S4 湿度阈值减 1,再次按下 S6 后, 系统将新的湿度阈值保存到 EEPROM  中,并退出湿度阈值设定界面,并返回图 3-1 所示界面。

8

8

8

0

5

熄灭

熄灭

  分隔符

  湿度阀值(5%)

图 3-2 湿度阀值设定界面

4.4 定时灌溉模式下按键 S6、S5、S4  功能设定如下:

S6 为设置开启时间、关闭时间、确认设置三种功能的切换键;

首次按下 S6,进入图 3-3所示界面,再次按下,开始时间四个数码管以 0.5 秒间 隔闪烁,此时通过按键 S5,S4 进行时间调整;第三次按下S6,开启时间数码管停 止闪烁,关闭时间数码管以 0.5 秒间隔闪烁,此时通过按键 S5,S4 进行时间调整; 第四次按下 S6,为确认设置,此时将设定的开机与关机时间存入 EEPROM中,并 返回工作状态界面(图3-1).

S5 为数值 时+ 1 键;0-23之间循环设置;

S4 为数值 分+1 键;0-59 之间循环设置。

0

3

  0    .

0

3

5

开启时间

关闭时间

图 3-3 定时时间设定界面

5.    实时时钟

“模拟智能灌溉系统”通过读取DS1302  时钟芯片相关寄存器获得时间,DS1302

芯片时、分、秒寄存器在程序中设定为系统进行初始化设定,时间为 08 时 30  分。

6.    湿度检测单元

以电位器 Rb2 输出电压信号模拟湿度传感器输出信号,且假定电压信号与湿

度成正比例关系 H  湿度 = KV Rb2  (K  为常数),Rb2  电压输出为 5V 时对应湿
度为 99%。

7.    EEPROM 存储单元

系统通过 EEPROM  存储湿度阈值、开启时间、关闭时间。掉电重启后,数据 维持上次设定值不变。

四、简易温度控制器

训练要求

设备按照 1 秒时间间隔自动采集温度数据,并具有数码管实时显示时间、温度, 自动调节温度等功能,系统硬件部分主要由按键电路、电源供电电路、RTC 时钟、 传感器电路和显示电路,直流电机、继电器等组成。具体要求如下:

1.    数码管显示

设备上电后,自动进入时钟显示界面(图 4-1)并开始采集温度。

0

3

0

2

2 .

3

  时(8 时)

  分(30 分)

  分隔符

实时温度

图 4-1. 时钟显示界面

要求:时钟显示界面下,时间小数点以 0.5秒为间隔闪烁,温度值小数点一直点亮。

2.    温度检测功能

使用 DS18B20  温度传感器完成温度测量功能。

3.    温度控制功能 具体要求如下:

(1)独立按键 S7切换自动工作状态(L1 点亮)、手动工作状态(L2 点亮)、定 时工作状态(L3 点亮)。

(2)自动工作状态下,首次按下 S6 进入温度阀值设置界面(图 4-2),按键S5
为温度阀值+键,按键 S4 为温度阀值-键,再次按下 S6为确认键,此时进入时钟显

示界面(图 4-1),若温度低于阀值,继电器接通,直流电动机关闭,若温度高于阀
值,则直流电机启动,继电器关断。

2

3

熄灭

  温度阈值

图 4-2  温度阈值设定界面

(3)手动工作状态下,S6 为启动/停止直流电机按键;S5 为启动/停止继电器按 键。 此时界面为图 4-1.

(4)定时工作状态下,S6 为设置开启时间、关闭时间、确认设置三种功能的切换键;在设置时间内自动打开直流电机。

首次按下 S6,进入图 4-3所示界面,再次按下,开始时间四个数码管以 0.5 秒间 隔闪烁,此时通过按键 S5,S4 进行开启时间调整;第三次按下S6,开启时间数码 管停止闪烁,关闭时间数码管以 0.5秒间隔闪烁,此时通过按键 S5,S4 进行关闭时 间调整;第四次按下 S6,为确认设置,此时将设定的开机与关机时间存入 EEPROM 中,并返回工作状态界面(图 4-1).

S5 为数值 时+1 键;0-23 之间循环设置;

S4 为数值 分+1 键;0-59 之间循环设置。

0

3

  0    .

0

3

5

  开启时间

关闭时间

图 4-3  定时时间设定界面

4. RTC

使用 DS1302  时钟芯片完成 RTC  的相关功能。

5.    设备工作模式说明

(1)默认 RTC  时间:23 时 59  分 50  秒;

(2)默认温度数据采集间隔为 1  秒;

(3)设备处在不同的显示界面下,与该界面无关的按键操作无效;

6.    EEPROM 存储单元

系统通过 EEPROM  存储温度阈值、开启时间、关闭时间。掉电重启后,数据维持上次设定值不变。

五、自动窗帘

训练要求

设备按照 1 秒时间间隔自动采集光线亮度数据,并具有数码管实时显示时间、 亮度,打开或关闭窗帘等功能,系统硬件部分主要由按键电路、电源供电电路、传感器电路和显示电路,步进电机等组成。具体要求如下:

1.    数码管显示

设备上电后,自动进入时钟显示界面(图 5-1)并开始采集亮度。

0

3

0

1

2

3

  时(8 时)

  分(30 分)

  分隔符

  实时亮度

图 5-1. 时钟显示界面

要求:时钟显示界面下,时间小数点以0.5 秒为间隔闪烁。

2.    亮度检测功能

使用光敏电阻结合 A/D 转换模块完成亮度测量功能。

3.    窗帘控制功能 具体要求如下:

(1)独立按键 S7切换自动工作状态(L1 点亮)、手动工作状态(L2 点亮)、定 时工作状态(L3 点亮)。

(2)自动工作状态下,按下按键 S5 进入日期显示界面,如图 5-2所示,再次按 下回到时钟显示界面图5-1;首次按下 S6 进入亮度阀值设置界面(图 5-3),按键

S5 为亮度阀值+键,按键 S4 为亮度阀值-键,再次按下 S6 为确认键,此时将设定阈
值存入 EEPROM 中,并进入时钟显示界面(图 5-1),若亮度低于阀值,步进电机正传(窗帘打开),若亮度高于阀值,则步进电机反转(窗帘关闭)。

  2    0    1    7 .

  0    3  .

  0 8

2017 年

3 月

8 日

图 5-2  日期显示界面

1

2

3

熄灭

  亮度阈值

图 5-3  温度阈值设定界面

(3) 手动工作状态下,S6 为启动/停止步进电机正转按键;S5 为启动/停止步进 电机反转按键。 此时界面为图 5-1。

(4) 定时工作状态下,S6 为设置开启时间、关闭时间、确认设置三种功能的切 换键;在设置时间内自动打开步进电机正传(窗帘打开),其它时间步进电机反转(窗帘关闭)。

首次按下 S6,进入图 5-4所示界面,再次按下,开始时间四个数码管以 0.5 秒间 隔闪烁,此时通过按键 S5,S4 进行开启时间调整;第三次按下S6,开启时间数码 管停止闪烁,关闭时间数码管以 0.5秒间隔闪烁,此时通过按键 S5,S4 进行关闭时 间调整;第四次按下 S6,为确认设置,此时将设定的开机与关机时间存入 EEPROM 中,并返回工作状态界面(图 5-1)。

S5 为数值 时+1 键;0-23 之间循环设置;

S4 为数值 分+1 键;0-59之间循环设置。

0

3

  0    .

0

3

5

  开启时间

关闭时间

图 5-4  定时时间设定界面

注:进入三种工作状态后,以 S4 按键模拟限位开关,用于停止步进电机。

4.    设备工作模式说明

(1)默认日期与时间为:2017 年 3 月 08日 08 时 30  分 50  秒;

(2)默认亮度度数据采集间隔为 1 秒;

(3)设备处在不同的显示界面下,与该界面无关的按键操作无效;

5.    EEPROM 存储单元

系统通过 EEPROM  存储亮度阈值、当前的年月日时分、开启时间、关闭时间。 掉电重启后,数据维持上次设定值不变。

六、简易计算器

训练要求

设备要求具有加、减、乘、除的 3 位数运算功能、数字钟和秒表功能。系统硬 件部分主要由矩阵键盘(4*4)电路、E2PROM、蜂鸣器、电源供电电路和液晶显示
(LCD1602)电路等组成。具体要求如下:

1.  定义一个模式切换按键 K15,由 K15 切换当前模式(计算器模式、数字钟模式、秒表模式)。

1.1 计算器模式

计算器的按键由 K0--K9(0--9),K10(退格)、K11(清零)、K12(等于) 和 K13(加、减、乘、除)组成,实现最高 3 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 显示格式如图 6-1所示

123*100

=12300

图 6-1. 运算显示界面

退格键用于删除当前输入的数字或者运算符,清零键用于清除运算过程中的公 式和结果,等于键用于确认输入完成,进行运算并显示结果。

注:运算符按键 K13实现加、减、乘、除的输入,即当 K13按下一次为“+”,在两秒内 再次按下切换为“—”,以此类推。若超过两秒即为当前的运算符。

1.2  数字钟模式 要求实现年、月、日、时、分、秒的显示,能够自动计算闰年和大小月,并
具备整点报时及闹钟功能。可以通过按键设置当前时间、闹铃开关以及闹铃时间。

所有设置完成按确认键后,将设置值保存到E2PROM 中。格式如图 6-2 所示。

2017               —         03               —        28
08:30:50(当前时间)       09:30(闹铃时间)

图 6-2 时钟显示界面

注:整点报时为当前几时,则蜂鸣器响几次。闹铃时间到,则蜂鸣器以一秒为间隔发出 闹铃声,持续一分钟,可用按键提前停止闹铃。要求保存当前时间及闹铃时间到 E2PROM中, 每次开机后,恢复年、月、日、时、分以及闹铃时间的值。

1.3 秒表模式 要求设置启动按键、记录按键、停止按键、查询按键和清零键。 启动按键          按下该键秒表开始计时,此时显示界面如图 6-3 所示:

时(2位):分(2位):秒(2 位):千分秒(3 位)

00(记录个数)

图 6-3 秒表工作界面

记录按键  按下一次记录一个时间,秒表继续工作,再次按下记录第二个时间, 以此类推,最多记录 10 个时间;

停止按键  按下该键则停止计时。

查询按键  按下该键可以查看已记录的时间。具体显示格式如图 6-4 所示。

00(第几个记录)

时(2 位):分(2 位):秒(2 位):千分秒(3 位)

图 6-4 秒表查询界面

清零键    按下该键则所有显示清零,即可重新进行计时。

七、门禁系统

训练要求

“门禁系统”主要有两种工作模式:

模式 1:7:00—22:00  为自动门状态,该状态下门的开和关是通过超声波测距来的测距来控制,当测到的距离小于 30mc  时门就开,门开 5 秒后自动关闭。

模式 2:22:00—7:00  密码门状态,门的开是通过输入正确的密码来起动,门开启后 5  秒后自动关闭,密码输入错误达到3  次时则通过蜂鸣器来报警 3 秒。

系统框图如下: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45页):
2017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综合训练指导书X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