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引脚图管脚功能与源程序等资料 16位高精度AD模块

楼主:
AD7705与AD7706模块是一个集成双路16位ADC  自带128倍差分放大   不需要外接运算放大电路,带51单片机 avr stm32 stm8平台的驱动源码.

AD7705引脚图:

AD7705功能方框图:

AD7705管脚功能:

本帖附件文件列表:

AD7705_源码\
AD7705_AVR(网上资料).rar
AD7705_STC89C52(原创51例程).rar
AD7705_STM32F407(STM32-V5).rar
AD7705_STM8S208C8T6(STM8S-EK3).rar
tm7705_68hc11(芯片手册中的代码).C
一、概述
一般说明
   AD7705/ 7706 是应用于低频测量的 2/3 通道的模拟前端。该器件可以接受直接来自传感器的低电平的输入信号,然后产生串行的数字输出。利用 Σ - ∆ 转换技术实现了 16 位无丢失代码性能。选定的输入信号被送到一个基于模拟调制器的增益可编程专用前端。片内数字滤波器处理调制器的输出信号。通过片内控制寄存器可调节滤波器的截止点和输出更新速率,从而对数字滤波器的第一个陷波进行编程。

   AD7705/ 7706 只需 2.7 ~ 3.3V 或 4.75 ~ 5.25V 单电源。 AD7705 是双通道全差分模拟输入, 而AD7706 是 3 通道伪差分模拟输入,二者都带有一个差分基准输入。当电源电压为 5V 、基准电压为 2.5V 时,这二种器件都可将输入信号范围从 0 ~ +20mV 到 0 ~ +2.5V 的信号进行处理。还可处理 ± 20mV ~ ± 2.5V 的双极性输入信号,对于 AD7705 是以 AIN(-) 输入端为参考点,而 AD7706 是COMMON 输入端。当电源电压为 3V 、基准电压为1.225V 时,可处理 0 ~ +10mV 到 0 ~ +1.225V 的单极性输入信号,它的双极性输入信号范围是 ± 10mV 到 ± 1.225V 。因此, AD7705/ 7706 可以实现2/3 通道系统所有信号的调理和转换。

  AD7705/ 7706 是用于智能系统、微控制器系统和基于 DSP 系统的理想产品。其串行接口可配置为三线接口。增益值、信号极性以及更新速率的选择可用串行输入口由软件来配置。该器件还包括自校准和系统校准选项,以消除器件本身或系统的增益和偏移误差。CMOS 结构确保器件具有极低功耗,掉电模式减少等待时的功耗至 20 μ W (典型值 ) 。AD7705/ 7706 采用 16 脚塑料双列直插( DIP )和 16 脚宽体( 0.3 英寸) SOIC 封装和 16 脚 TSSOP封装。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含pdf资料与各平台的AD7705源码):

网友A(2019-04-18):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B(2019-08-07):
你好,我非常需要这个模块的资料

网友C(2021-03-16):
请问一下ad7705芯片,自带128倍放大,是任意放大,还是说2-4-8-16-32-64-128这样的数字放大

网友D(2021-05-03):
某一个宝上买一个模块就会送的资料,不能用

网友E(2021-10-26):
连接89C52是不是要按照芯片手册的电路呀,为什么出来一直都是满的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