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实验报告与仿真源码下载

楼主:
遵义师范学院工学院实验报告

实验课题:制作简易电子琴
一、实验目的:学习定时器,高电平和低电平的转换,实现对LED灯与按键的同时使用。
二实验原理:STC89C52单片机通过定时器使LED灯、按键、蜂鸣器同时工作,通过观察理解定时器执行和退出。
三、实验设备(元件):
1、单片机实验板一块; 2、数据传输线一根;3、电脑一台(包括应用软件)
4、电烙铁一把;5、焊锡丝若干;6、斜口钳一把;7、十字螺丝批一套
8、万用表一台;9、杜邦线若干;10、其他若干。
元器件
名字
描述
单片机UI
STC89C52或STC90C516RD等

电阻R1-R8
Resistors
470Ω(0.6W)
电阻R9-R10
Resistors
10KΩ(0.6W)
发光二极管D1-D8
LED-yelow(黄色)

万用板
7×9cm
单面敷锡
四、实验方法及实验步骤
1、用万用板、LED灯、电阻、导线、蜂鸣器、按键(实验另外提供)按照实验布局图焊接好元件,并保证电路符合通断要求,用绝缘胶密封及固定万用板后面的导线致美观。
2、根据实验要求用仿真软件Protues8.0中文版画出电路原理图,同时写出代码进行效果仿真,在电脑上调试代码,直到没有错误和实现完全编译通过。
3、焊接好实验板,把调试编译后的代码烧写到单片机内,插接好数据线、电源线、待检查后,接通电源,观察效果,是否与仿真的结果一致。
五、实验原理图及代码
1、原理图从Protues软件导出粘贴到实验报告
2、代码调试编译通过后粘贴到原理图后面
六、实验要点
描述整个实验过程:接线过程(付端口编号),元件接法,调试过程(详细写)
七、附录
1、实验代码

2、实验原理图
如下:

2、附录程序流程图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define LED P1
#define SW_port P2
sbit bu=P3^6;
unsigned char keys;
unsigned char code tone[]={115,102,91,86,77,68,61,57};
void sound(unsigned char);
void delay8us(unsigned char);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LED=SW_port=0xff;
          keys=~SW_port;
          //===判读===
          switch(keys)
          {
           case 0x01:sound(0);break;
           case 0x02:sound(1);break;
           case 0x04:sound(2);break;
           case 0x08:sound(3);break;
           case 0x10:sound(4);break;
           case 0x20:sound(5);break;
           case 0x40:sound(6);break;
           case 0x80:sound(7);break;

           }
          }
    }
//=======发声函数===
        void sound(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LED=SW_port;
         for(i=0;i<60;i++)
         {
          bu=0;delay8us(tone[x]);
           bu=1;delay8us(tone[x]);
            }
           LED=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8us(unsigned char x)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含word格式的实验报告论文:

网友A(2018-08-15):
谢谢,很棒的分享,本学期我的单片机实验正好是这个课题,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