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一个数码管电子钟的原理图

楼主:
自己设计一个数码管电子钟的原理图,大神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Free Documents.pdf

原理图

网友A(2017-07-29):
看不明白你的硬件图,哪么多三极管作段驱动,感觉是多余的。

网友B: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用4个PNP的三极管驱动4个LED的阳极即可。
其余三极管不需要,595也不需要,LED可以直接驱动,加8个限流电阻。电源用5V的。不要用12V的。(LED段如果是多二极管串联的例外)

网友D:
一看这么多三极管,就有问题了

网友E(2022-11-09):
不加个RTC芯片吗?

网友F:
没有区分DS1、DS2,这两个数码管显示的完全一样,也没有区分DS3、DS4。

网友G:
楼主硬件设计太复杂了,给你一个示例。如果做实物可以选用16PIN且可以设置端口为推挽模式的MCU。例如STC15W408-16。要在段驱动脚加8个3.3K欧限流电阻。

4位冒号数码管时钟 单键调时

网友H:
数码管驱动电路一片TM1640就解决了,不到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