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设置电子时钟带温度和闹钟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07-29):
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红外遥控电子时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q=P3^6; //蜂鸣器
sbit key=P1^4; //闹钟鸣叫取消键
bit irflag,alarmflag,clockflag; //irflag-红外解码成功标志 alarmflag-进入闹钟设置标志 clockflag-闹钟开关标志

uchar ircode[4];//红外解码数据数组
uchar code redcode[]="0123456789ABCDEF"; //红外解码数据使用的字符
uchar code discode1[]={"DAY:"};
uchar code discode2[]={"TIME:"};
uchar code alarmcode1[]="SET ALARM TIME";
uchar code alarmon[]="ON " ;
uchar code alarmoff[]="OFF";

uchar num; //记录按键次数的变量,用来判断是否输入了2个数字,如果输入了两个数字就移动光标到第一位
uchar setflag=0; //时钟设置项变量,用来区分设置的是时钟的时 分 秒 日 月 年
uchar hour,minute,h,l,i; //全局变量 DS1302时钟的小时,分钟数据,用来在定时器中和闹钟的数据比对判断是否闹铃时间已到,
//h-调整时间数据时输入数据的高位 l-调整时间数据时输入数据的地位

void delayms(uint xms) //普通延时
{
        uint m;
        uchar n;
        for(m=0;m<xms;m++)
                for(n=0;n<129;n++);
}

void delayus() //微秒级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882(void) //红外解码时延时800毫秒
{
    uchar a,b;
    for(b=8;b>0;b--)
        for(a=49;a>0;a--);
}

void delay1000(void) //红外解码时延时1000毫秒
{
    uchar a,b;
    for(b=102;b>0;b--)
        for(a=3;a>0;a--);
}

void delay2400(void) //红外解码时延时2400毫秒
{
    uchar a,b;
    for(b=96;b>0;b--)
        for(a=10;a>0;a--);
}

void beep() //蜂鸣器鸣叫
{
        uchar n;
        for(n=0;n<100;n++)
        {
                fmq=0;
                delayms(1);
                fmq=1;
                delayms(1);
        }
}

void ring() //闹铃响
{
        uchar n;
        for(n=0;n<100;n++)
        {
                fmq=0;
                delayms(1);
                fmq=1;
                delayms(1);
                fmq=0;
                delayms(5);
                fmq=1;
                delayms(5);
        }
}

//DS1602液晶显示部分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bit ds1602state() //取液晶的忙碌状态
{
        bit flg;
        rs=0;
        rw=1;
        e=1;
        delayus();
        flg=bf;
        delayus();
        e=0;
        return flg;
}

void ds1602order(uchar dat) //写入液晶的命令
{
        while(ds1602state());
        rs=0;
        rw=0;
        e=0;
        delayus();
        P0=dat;
        delayus();
        e=1;
        delayus();
        e=0;
}

void ds1602data(uchar dat) //写入液晶的数据
{
        while(ds1602state());
        rs=1;
        rw=0;
        e=0;
        delayus();
        P0=dat;
        delayus();
        e=1;
        delayus();
        e=0;
}

void ds1602address(uchar dat) //写入液晶的地址
{
        ds1602order(0x80|dat);
}

void ds1602init() //液晶初始化
{
        delayms(15);
        ds1602order(0x38);
        delayms(5);
        ds1602order(0x0c);
        delayms(5);
        ds1602order(0x06);
        delayms(5);
        ds1602order(0x01);
        delayms(5);
}

//DS18B20程序

sbit dq=P3^3;
uchar wendu; //DS18B20温度保存变量

bit ds18b20init() //DS18B20初始化
{
        bit flg;
        uchar n;
        dq=1;
        for(n=0;n<2;n++);
        dq=0;
        for(n=0;n<200;n++);
        dq=1;
        for(n=0;n<10;n++);
        flg=dq;
        for(n=0;n<100;n++);
        return flg;

}

void ds18b20write(uchar dat) //DS18B20写入数据
{
        uchar n,m;
        for(n=0;n<8;n++)
        {
                dq=1;
                _nop_();
                dq=0;
                _nop_();
                dq=dat&0x01;
                for(m=0;m<30;m++);
                dq=1;
                for(m=0;m<2;m++);
                dat>>=1;
        }
}

uchar ds18b20read() //DS18B20读出数据
{
        uchar n,m,dat;
        for(n=0;n<8;n++)
        {
                dq=1;
                _nop_();
                dq=0;
                _nop_();
                dq=1;
                for(m=0;m<2;m++);
                dat=dat>>1;
                if(dq==1)
                        dat|=0x80;
                dq=1;
                for(m=0;m<2;m++);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wendu() //DS18B20温度转换 没有对负温度进行相关的判断和操作
{
        uchar wenduh,wendul;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0xcc);
        ds18b20write(0x44);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0xcc);
        ds18b20write(0xbe);
        wendul=ds18b20read();
        wenduh=ds18b20read();
        wendu=(wendul>>4)|(wenduh<<4);
}

//DS1302时钟程序

sbit scl=P1^0;
sbit sd=P1^1;
sbit rst=P1^2;

uchar code discode3[]={"0123456789"}; //DS1302时钟显示使用的字符数据

void ds1302write(uchar dat) //DS1302写数据
{
        uchar n;
        scl=0;
        for(n=0;n<8;n++)
        {
                sd=dat&0x01;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dat>>=1;
        }
}

uchar ds1302read() //DS1302读数据
{
        uchar dat,n;
        for(n=0;n<8;n++)
        {
                dat>>=1;
                if(sd==1)
                        dat|=0x80;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
        return dat;
}

void ds1302writedata(uchar add,uchar dat) //DS1302写入指定地址数据
{
        rst=0;
        scl=0;
        rst=1;

        ds1302write(add);
        ds1302write(dat);

        scl=1;
        rst=0;
}

uchar ds1302readdata(uchar add) //DS1302读出指定地址数据
{
        uchar dat;
        rst=0;
        scl=0;
        rst=1;

        ds1302write(add);
        dat=ds1302read();

        scl=1;
        rst=0;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DS1302写入初始数据
{
        if(ds1302readdata(0x81)&0x80)
        {
                ds1302writedata(0x8e,0x00);
                ds1302writedata(0x80,0x00);
                ds1302writedata(0x82,0x25);
                ds1302writedata(0x84,0x12);
                ds1302writedata(0x86,0x02);
                ds1302writedata(0x88,0x04);
                ds1302writedata(0x8a,0x02);
                ds1302writedata(0x8c,0x13);
                ds1302writedata(0x8e,0x80);
                ds1302writedata(0x90,0xa5);
        }
}

void ds1302disp() //DS1302时钟数据显示
{
        uchar secondh,secondl,minuteh,minutel,hourh,hourl,dayh,dayl,monthh,monthl,week,yearh,yearl; //时钟数据的相关高位和地位
        hour=ds1302readdata(0x85);
        minute=ds1302readdata(0x83);
        secondh=ds1302readdata(0x81)>>4; //DS1302秒数据的高位
        secondl=ds1302readdata(0x81)&0x0f; //DS1302秒数据的低位
        minuteh=minute>>4;
        minutel=minute&0x0f;
        hourh=hour>>4;
        hourl=hour&0x0f;
        dayh=ds1302readdata(0x87)>>4;
        dayl=ds1302readdata(0x87)&0x0f;
        monthh=ds1302readdata(0x89)>>4;
        monthl=ds1302readdata(0x89)&0x0f;
        yearh=ds1302readdata(0x8d)>>4;
        yearl=ds1302readdata(0x8d)&0x0f;
        week=ds1302readdata(0x8b)&0x0f;
        ds1602address(0x04);
        ds1602data('2');
        ds1602data('0');
        ds1602data(discode3[yearh]);
        ds1602data(discode3[yearl]);
        ds1602data('-');
        ds1602data(discode3[monthh]);
        ds1602data(discode3[monthl]);
        ds1602data('-');
        ds1602data(discode3[dayh]);
        ds1602data(discode3[dayl]);
        ds1602data(' ');
        ds1602data(discode3[week]);
        ds1602address(0x45);
        ds1602data(discode3[hourh]);
        ds1602data(discode3[hourl]);
        ds1602data(':');
        ds1602data(discode3[minuteh]);
        ds1602data(discode3[minutel]);
        ds1602data(':');
        ds1602data(discode3[secondh]);
        ds1602data(discode3[secondl]);
        ds1602data(' ');
        ds1602data(discode3[wendu/10]);
        ds1602data(discode3[wendu%10]);
}

//24c08读写程序

sbit  sclk=P3^4;
sbit sda=P3^5;
uchar alarmcode[4]; //24c08中保存的闹钟数据,alarmcode[0]-闹钟数据的小时 alarmcode[1]-闹钟数据的分钟 alarmcode[2]-闹钟数据的秒
//alarmcode[3]-闹钟开关标志 (0为闹钟关闭,1为闹钟开启)
void iic24c08start() //24c08启动
{
        sda=1;
        sclk=1;
        delayus();
        sda=0;
        sclk=0;
        delayus();
}

void iic24c08stop() //24c08停止
{
        sda=0;
        sclk=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iic24c08answer() //24c08应答
{
        uchar n;
        sclk=1;
        delayus();
        while((sda==1)&&(n<255))
        n++;
        sclk=0;
        delayus();

}

void iic24c08write(uchar dat) //24c08写数据
{
        uchar n;
        for(n=0;n<8;n++)
        {
                sda=dat&0x80;
                delayus();
                sclk=1;
                delayus();
                sclk=0;
                delayus();
                dat<<=1;
        }
}

uchar iic24c08read() //24c08读数据
{
        uchar n,dat;
        for(n=0;n<8;n++)
        {
                sclk=1;
                dat<<=1;
                if(sda==1)
                dat|=0x01;
                delayus();
                sclk=1;
                delayus();
                sclk=0;
                delayus();
        }
        return dat;
}

void iic24c08writeadd(uchar add,uchar dat) //24c08写指定地址数据
{
        iic24c08start();
        iic24c08write(0xa0);
        iic24c08answer();
        iic24c08write(add);
        iic24c08answer();
        iic24c08write(dat);
        iic24c08answer();
        iic24c08stop();
        delayms(15);
}

uchar iic24c08readadd(uchar add) //24c08读指定地址数据
{
        uchar dat;
        iic24c08start();
        iic24c08write(0xa0);
        iic24c08answer();
        iic24c08write(add);
        iic24c08answer();

        iic24c08start();
        iic24c08write(0xa1);
        iic24c08answer();
        dat=iic24c08read();
        iic24c08stop();
        return dat;
}

//红外解码程序

sbit ir=P3^2;

void decode()
{
        uchar u,m;
while(ir==0);
  delay2400();
  if(ir==1)                               //延时2.4ms后如果是高电平则是新码
  {
     delay2400();                            //延时4.8ms避开4.5ms的高电平
         for(u=0;u<4;u++)
         {
                for(m=0;m<8;m++)
                   {
                   while(ir==0);                       //等待地址码第1位高电平到来
                   delay882();                         //延时882ms判断此时引脚电平
                   if(ir==0)
                   {
                          ircode[u]>>=1;
                          ircode[u]=ircode[u]&0x7f;
                   }
                   else if(ir==1)
                   {
                          delay1000();
                          ircode[u]>>=1;
                          ircode[u]=ircode[u]|0x80;
                   }
                }                                    //1位数据接收结束
             }                                       //32位二进制码接收结束
   }

                if(ircode[2]==~ircode[3])
                {        irflag=1;

                }

}

//外部中断0和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init()
{
        EA=1;
        EX0=1;
        IT0=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0;
}

void main()
{
        uchar n; //计数次数变量
        timeinit();
        ds1602init();
        ds1602address(0x00);
        while(discode1[n]!='\0') //在DS1602写入字符 DATE
        {
                ds1602data(discode1[n]);
                n++;
        }
        n=0;
        ds1602address(0x40);
        while(discode2[n]!='\0') //在DS1602写入字符 TIME
        {
                ds1602data(discode2[n]);
                n++;
        }
        ds1302init();
        n=0;
        for(n=0;n<4;n++)
        {
                alarmcode[n]=iic24c08readadd(n);
        }
        clockflag=(bit)alarmcode[3];
        if(clockflag)
        {
                TR0=1;
        }

        while(1)
        {
                if(setflag==0&&alarmflag==0)
                {
                        ds18b20wendu();
                        ds1302disp();
                }
                if(irflag==1) //红外解码成功后通过switch函数匹配红外码对应的操作
                {
                        switch(ircode[2])
                        {
                                        case 0x45: //设置时钟的年 光标在年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if(alarmflag==0) //如果已经进入了闹钟设置界面,按此红外码无效
                                                {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06);
                                                        delayms(5);
                                                        setflag=1;
                                                        h=ds1302readdata(0x8d)>>4;
                                                        l=ds1302readdata(0x8d)&0x0f;
                                                        beep();
                                                }
                                                break;
                                        case 0x46: //设置时钟的月 光标在月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if(alarmflag==0)
                                                {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09);
                                                        delayms(5);
                                                        setflag=2;
                                                        h=ds1302readdata(0x89)>>4;
                                                        l=ds1302readdata(0x89)&0x0f;
                                                        beep();
                                                }
                                                break;
                                case 0x47: //设置时钟的日 光标在日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if(alarmflag==0)
                                                {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0c);
                                                        delayms(5);
                                                        setflag=3;
                                                        h=ds1302readdata(0x87)>>4;
                                                        l=ds1302readdata(0x87)&0x0f;
                                                        beep();
                                                }
                                                break;

                                case 0x44://设置时钟的星期 光标在星期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if(alarmflag==0)
                                                {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0f);
                                                        delayms(5);
                                                        setflag=4;
                                                        h=ds1302readdata(0x8b)>>4;
                                                        l=ds1302readdata(0x8b)&0x0f;
                                                        beep();
                                                }
                                                break;

                                case 0x40: //设置时钟的小时 光标在小时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45);
                                                if(alarmflag==0) //设置时钟小时数据 (alarmflag=1时表示已经进入闹钟设置界面)
                                                {
                                                        setflag=5;
                                                        h=ds1302readdata(0x85)>>4;
                                                        l=ds1302readdata(0x85)&0x0f;
                                                        beep();
                                                }
                                                else //设置闹钟小时
                                                {
                                                        setflag=8;
                                                        h=alarmcode[0]>>4;
                                                        l=alarmcode[0]&0x0f;
                                                        beep();
                                                }

                                                break;
                                case 0x43: //设置时钟的分 光标在分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48);
                                                delayms(5);
                                                if(alarmflag==0)
                                                {
                                                        setflag=6;
                                                        h=ds1302readdata(0x83)>>4;
                                                        l=ds1302readdata(0x83)&0x0f;
                                                        beep();
                                                }
                                                else
                                                {
                                                        setflag=9;
                                                        h=alarmcode[1]>>4;
                                                        l=alarmcode[1]&0x0f;
                                                        beep();
                                                }

                                                break;
                                case 0x07: //设置时钟的秒 光标在秒数据第一位上闪烁
                                                num=0;
                                                ds1602order(0x0f);
                                                delayms(5);
                                                ds1602address(0x4b);
                                                delayms(5);
                                                if(alarmflag==0)
                                                {
                                                        setflag=7;
                                                        h=ds1302readdata(0x81)>>4;
                                                        l=ds1302readdata(0x81)&0x0f;
                                                        beep();
                                                }
                                                else
                                                {
                                                        setflag=10;
                                                        h=alarmcode[2]>>4;
                                                        l=alarmcode[2]&0x0f;
                                                        beep();
                                                }

                                                break;
                                case 0x19: //进入闹钟设置界面
                                        alarmflag=1;
                                        setflag=0;
                                        for(n=0;n<4;n++) //从24c08中读取闹钟数据以便在下面显示
                                        {
                                                alarmcode[n]=iic24c08readadd(n);
                                        }
                                        clockflag=(bit)alarmcode[3];
                                        beep();
                                        ds1602order(0x01);
                                        delayms(5);
                                        ds1602order(0xc);
                                        ds1602address(0x01);
                                        n=0;
                                        while(alarmcode1[n]!='\0') //在DS1602显示字符SET ALARM TIME
                                        {
                                                ds1602data(alarmcode1[n]);
                                                n++;
                                        }
                                        n=0;
                                        if(alarmcode[3]==0) //根据24c08中闹钟开关数据显示相应的字符ON OFF
                                        {
                                                ds1602address(0x41);
                                                while(alarmoff[n]!='\0')
                                                {
                                                ds1602data(alarmoff[n]);
                                                n++;
                                                }
                                        }
                                        else
                                        {
                                                ds1602address(0x41);
                                                while(alarmon[n]!='\0')
                                                {
                                                ds1602data(alarmon[n]);
                                                n++;
                                                }

                                        }
                                        ds1602address(0x45);
                                        ds1602data(discode3[alarmcode[0]>>4]);
                                        ds1602data(discode3[alarmcode[0]&0x0f]);
                                        ds1602data(':');
                                        ds1602data(discode3[alarmcode[1]>>4]);
                                        ds1602data(discode3[alarmcode[1]&0x0f]);
                                        ds1602data(':');
                                        ds1602data(discode3[alarmcode[2]>>4]);
                                        ds1602data(discode3[alarmcode[2]&0x0f]);
                                        ds1602address(0x40);
                                        break;
                                case 0x0d: //闹钟开关设置
                                        if(alarmflag==1)
                                        {
                                                beep();
                                                ds1602order(0x0c);
                                                clockflag=~clockflag;
                                                if(clockflag==0)
                                                {
                                                        ds1602address(0x41);
                                                        n=0;
                                                        while(alarmoff[n]!='\0')
                                                        {
                                                                ds1602data(alarmoff[n]);
                                                                n++;
                                                        }
                                                        iic24c08writeadd(0x03,0x00);
                                                        TR0=0;
                                                }
                                                else
                                                {
                                                                ds1602address(0x41);
                                                                n=0;
                                                                while(alarmon[n]!='\0')
                                                                {
                                                                        ds1602data(alarmon[n]);
                                                                        n++;
                                                                }
                                                                iic24c08writeadd(0x03,0x01);
                                                                TR0=1;
                                                                for(n=0;n<4;n++)
                                                                {
                                                                        alarmcode[n]=iic24c08readadd(n);
                                                                }
                                                }

                                        }
                                        break;
                                case 0x16: //输入字符0
                                        if(setflag!=0)
                                        {
                                                num++; //输入次数加1
                                                ds1602data('0');
                                                switch(num) //匹配输入次数
                                                {
                                                        case 1: h=0; break; //高位数据
                                                        case 2: num=0; l=0;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break; //低位数据
                                                }
                                                beep();
                                        }

                                break;

                                case 0x0c: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1');
                                                switch(num)
                                                {
                                                        case 1: h=1; break;
                                                        case 2: num=0;l=1;ds1602order(0x10);delayms(5);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18: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2');
                                                switch(num)
                                                {
                                                        case 1: h=2; break;
                                                        case 2: num=0; l=2;ds1602order(0x10);delayms(5);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5E: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3');
                                                switch(num)
                                                {
                                                        case 1: h=3; break;
                                                        case 2: num=0; l=3;ds1602order(0x10); delayms(5);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08: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4');

                                                switch(num)
                                                {
                                                        case 1: h=4; break;
                                                        case 2: num=0; l=4;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1C: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5');
                                                switch(num)
                                                {
                                                        case 1: h=5; break;
                                                        case 2: num=0; l=5;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5A: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6');

                                                switch(num)
                                                {
                                                        case 1: h=6; break;
                                                        case 2: num=0; l=6;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42: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7');

                                                switch(num)
                                                {
                                                        case 1: h=7; break;
                                                        case 2: num=0; l=7;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52: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8');

                                                switch(num)
                                                {
                                                        case 1: h=8; break;
                                                        case 2: num=0; l=8;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4A:
                                        if(setflag!=0)
                                        {
                                                num++;
                                                ds1602data('9');

                                                switch(num)
                                                {
                                                        case 1: h=9; break;
                                                        case 2: num=0; l=9; ds1602order(0x10);delayms(5);  ds1602order(0x10); delayms(5);break;
                                                }
                                                beep();
                                        }
                                break;
                                case 0X15: //取消返回码
                                        setflag=0;
                                        irflag=0;
                                        if(alarmflag==1) //如果进入过闹钟设置界面,需要重新写入DS1302的初始字符数据
                                        {
                                                alarmflag=0;
                                                n=0;
                                                ds1602address(0x00);
                                                while(discode1[n]!='\0')
                                                {
                                                        ds1602data(discode1[n]);
                                                        n++;
                                                }
                                                n=0;
                                                ds1602address(0x40);
                                                while(discode2[n]!='\0')
                                                {
                                                        ds1602data(discode2[n]);
                                                        n++;
                                                }

                                        }
                                        be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