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秤,关于HX711的AD模数转换模块程序问题

楼主:
HX711驱动程序都一样,网上例子都差不多,但是,我用的时候就是转换不出来值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解。。

网友A(2017-07-29):
试着取完24位,把时钟加多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着取完24位,把时钟加多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意思是加一个延时吗

网友C(2018-01-09):
楼主解决了吗?我加了个时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