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同时控制多路继电器吗

楼主(2017-07-29):
我写了一个关于三个IO口控制三个继电器的程序,用if语句判断在那个区间时那几个继电器应该开还是闭合,可是得到的现象是只有一个继电器是按照我写的程序来工作的,另外来个却一上电就动作了,之后保持不变。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太低级了!
如是我说不能你相信吗?

网友B:
程序贴出来看下吧....这样说很难给你解决的...

网友C(2018-06-07):
在单片机接口没有用完的情况下是可以控制多台继电器的,在控制继电器时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选用PNP型三极管作为开关

网友D:
应该很好写的吧,就是高低电平

网友E:
可以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或者检测一下电压跳变

网友F:
肯定能啊

网友G:
可以,注意做好端口保护

网友H(2019-01-30):
楼主这种功能是完全能做到的。单片机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起来,最起码的外部中断,定时/计数,定时中断要用上,解决你的问题就会很简单!

网友I:
单片机同时控制多路继电器肯定没问题,控制几十路的常见于各种实际产品。
你说的,只能是写的程序有问题。好好想一下,改造改造,或者,换一种思路试试。。。。。

网友J:
我个人觉得你应该把电路和程序发上来,这问题我遇到过,但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K:
源代码呢?没有源码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