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引脚接线可以接多长

楼主(2017-07-29):
从单片机引脚接出来的线,最多可以多长,假设这个引脚只是简单的控制一个继电器。

网友A:
ttl信号建议在5米内

网友B:
单片机的管脚不能直接驱动绝大多数继电器 基本上 凡是线圈驱动的都不行 特别小的信号继电器虽然可以推动但用久了片子也受不了 只有电子继电器还凑合 比如东芝 松下之类的MOSFET继电器 所以都需要加一级驱动 三极管或者MOS 那么理论上可以若干米 只要线阻导致的损耗不至于影响继电器动作即可

其它应用就不好说了 看你具体要弄什么

哪有直接用片子驱动外部器件的 输入加隔离输出加驱动 很基本的设计原则啊

网友C:
我估计应该是50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管脚不能直接驱动绝大多数继电器 基本上 凡是线圈驱动的都不行 特别小的信号继电器虽然可以推动但 ...

初学者,见笑了

网友D:
有时1米不行,有时1KM也可以,与你所有继电器的参数有关,也与你的驱动的频率有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