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IAR编译时FALSE/TRUE与false/true出错

楼主(2017-07-29):
FALSE/TRUE与false/true的区别
1.FALSE/TRUE与false/true的区别:
false/true是标准C++语言里新增的关键字,而FALSE/TRUE是通过#define,这要用途
是解决程序在C与C++中环境的差异,以下是FALSE/TRUE在windef.h的定义: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也就是说FALSE/TRUE是int类型,而false/true是bool类型;所以两者不一样的,只不过
我们在使用中没有这种感觉,因为C++会帮你做隐式转换。
2.bool的大小与BOOL的区别:
bool在C++里是占用1字节,而BOOL是int类型,int类型的大小是视具体环境而定的;所以
来说:false/true只占用1个字节,而TRUE/FALSE视具体环境而言,以下是BOOL在windef
.h中的定义:typedef int BOOL;
3.NULL与0的区别:
还是让我们看一下windef.h中NULL的定义:
#ifndef NULL
#ifdef __cplusplus//这个是指示是用C++来编译程序
#define NULL 0
#else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endif
所以说:它们没有区别,只不过在C里面会做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BOOL和bool的区别
一、
1、类型不同
BOOL为int型
bool为布尔型
2、长度不同
bool只有一个字节
BOOL长度视实际环境来定,一般可认为是4个字节
3、取值不同
bool取值false和true,是0和1的区别
BOOL取值FALSE和TRUE,是0和非0的区别
二:
bool是标准C++数据类型,可取值true和false。单独占一个字节,
如果数个bool对象列在一起,可能会各占一个bit,这取决于编译器。

BOOL是微软定义的typedef int BOOL。与bool不同,它是一个三值逻辑,
TRUE/FALSE/ERROR,返回值为>0的整数为TRUE,0为FALSE,-1为ERROR。
Win32 API中很多返回值为BOOL的函数都是三值逻辑。比如GetMessage().
三:
大BOOL和小bool之间的区别:
1、类型不同
BOOL为int型
bool为布尔型
2、长度不同
bool只有一个字节
BOOL长度视实际环境来定,一般可认为是4个字节
3、取值不同
bool取值false和true,是0和1的区别
BOOL取值FALSE和TRUE,是0和非0的区别
4、例子
bool x=3;  //告警
bool x=1;  //正确
BOOL x=3;  //正确
BOOL x=3.3;  //告警
注:windows为了兼容问题定义的基础变量。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in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float                FLOAT;
typedef FLOAT                *PFLOAT;
typedef BOOL near            *PBOOL;
typedef BOOL far            *LPBOOL;
typedef BYTE near            *PBYTE;
typedef BYTE far            *LPBYTE;
typedef int near            *PINT;
typedef int far              *LP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