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320_I2C温湿度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包含:
AM2320_I2C.C文件
AM2320_I2C.h头文件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AM系列读IIC使用范例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波特率 9600
// 晶振  :12M (用户系统时钟如不是12M 请更改相关宏定义及注释的延时时间)
// 编译环境:  Keil3
// 公司  :奥松电子
//****************************************************************//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 "AM2320_I2C.h"
#include <intrins.h>

//端口位定义,可修改
//sbit AM2320_SDA = P3^4;
//sbit AM2320_SCL = P3^5;
//器件地址
#define IIC_Add 0xB8
#define IIC_RX_Length 8
//内部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idata IIC_TX_Buffer[]={0x03,0x00,0x04}; //读温湿度命令(无CRC校验)
unsigned char idata IIC_RX_Buffer[IIC_RX_Length] = {0x00};//读回的温湿度

unsigned char *String;
unsigned char WR_Flag;

//***************************************************
void delay10us()                //@18.432MHz这个延时函数 要大于5US以上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43;
        while (--i);
}
//***************************************************
void Delay2ms()                //@18.43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6;
        j = 217;
        do{
                while (--j);
        } while (--i);
}
//**********************************************
//送起始位 AM2320_SDA =1->0
void I2C_Start()
{
  AM2320_SDA =1;
  AM2320_SCL=1;
  delay10us();
  AM2320_SDA =0;
  delay10us();
  AM2320_SCL=0;
}
//************************************************
//送停止位 AM2320_SDA =0->1
void I2C_Stop()
{
   AM2320_SDA =0;
   delay10us();
   AM2320_SCL=1;
   delay10us();
   AM2320_SDA =1;
}
//************************************************
//主应答(包含ack:AM2320_SDA =0和no_ack:AM2320_SDA =0)
void Ack()
{
   AM2320_SDA =0;//设置AM2320_SDA  口为输出
   AM2320_SCL=0;
   delay10us();
   AM2320_SCL=1;
   delay10us();
   AM2320_SCL=0;
   AM2320_SDA =1;
}
//***************************************************
void NoAck()
{
   AM2320_SDA =1;  //设置AM2320_SDA  口为输出
   AM2320_SCL=0;
   delay10us();
   AM2320_SCL=1;
   delay10us();
   AM2320_SDA =1;
   AM2320_SCL=0;
}
//***************************************************
// 检测 AM2320_SDA 是否回ACK
bit Test_Ack()
{  //设置AM2320_SDA 口为输入
   bit ACK_Flag=0;
   AM2320_SCL=0;
   AM2320_SDA =1;
   delay10us();
   AM2320_SCL=1;
   delay10us();
   if(AM2320_SDA ==0) ACK_Flag = 1;
   else ACK_Flag = 0;
   AM2320_SCL=0;
   return ACK_Flag;
}
//*************************************************
//字节发送程序
//发送c(可以是数据也可是地址),送完后接收从应答
//不考虑从应答位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char BitCnt=8;//一字节8位
   //设置AM2320_SDA  口为输出
   do{
           AM2320_SCL=0;
          delay10us();
      if((buffer&0x80)==0) AM2320_SDA =0;//判断最高位是0还是1
      else AM2320_SDA =1;
      AM2320_SCL=1;
          delay10us();
      buffer=buffer<<1;//将buffer中的数据左移一位
      BitCnt--;
   }
   while(BitCnt);
   AM2320_SCL=0;
}
//**************************************************
//字节接收程序
//接收器件传来的数据,此程序应配合|主应答函数|i2c_ack_main()使用
//return: uchar型1字节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
  unsigned char BitCnt=8,IIC_RX_Data=0;
  unsigned char temp=0;
  AM2320_SDA =1;           //读入数据 设置AM2320_SDA  口为输入
  do{
     AM2320_SCL=0;
         delay10us();
         IIC_RX_Data=_crol_(IIC_RX_Data,1);   //数据左移一位
         BitCnt--;
         AM2320_SCL=1;
         delay10us();
     if(AM2320_SDA ==1) IIC_RX_Data = IIC_RX_Data|0x01;  //低位置1
     else IIC_RX_Data = IIC_RX_Data&0x0fe; //低位清0
   }
   while(BitCnt);
   AM2320_SCL=0;
   return IIC_RX_Data;
}
//***************************************************
bit WriteN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s,unsigned char nn)
{
   unsigned char ii;

   I2C_Start();  //启动I2C
   SendData(sla);//发送器件地址
   if(!Test_Ack()){
      WR_Flag = 1;
          return(0);
   }
   for(ii=0;ii<nn;ii++){//写入8字节数据
      SendData(*(ss+ii));
          if(!Test_Ack()){
            WR_Flag = 1;
                return(0);
          }
   }
   I2C_Stop();
   return(1);
}
//***************************************************
bit ReadNByte(unsigned char Sal, unsigned char *pp,unsigned char nn)
{
  unsigned char ii;

  I2C_Start();    // 启动I2C
  SendData((Sal)| 0x01); //发送器件地址
  if(!Test_Ack()){
          WR_Flag = 1;
        return(0);
  }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 延时时间必须大于30us 只要大于 30us 以上的值都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太长 ,测试时,试过25MS都OK!

  for(ii=0;ii<nn-1;ii++){  //读取字节数据
     *(pp+ii)=ReceiveData(); //读取数据
     Ack();
  }
  *(pp+nn-1)=ReceiveData();
  NoAck();
  I2C_Stop();
  return(1);
}
//***************************************************
///计算CRC校验码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crc=0xffff;
   unsigned char i;
   while(len--){
       crc ^=*ptr++;
       for(i=0;i<8;i++){
               if(crc & 0x1){
                      crc>>=1;
                          crc^=0xa001;
                   }
                   else{
                      crc>>=1;
                   }
           }
   }
   return crc;
}
//***************************************************
///检测CRC校验码是否正确
unsigned char CheckCRC(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crc;
        crc=(unsigned int)CRC16(ptr,len-2);
        if(ptr[len-1]==(crc>>8) && ptr[len-2]==(crc & 0x00ff)) return 0xff;
        else return 0x0;
}
//***************************************************
void Waken()
{

        I2C_Start();       // 启动I2C
        SendData(IIC_Add); // 发送器件地址
        Test_Ack();               // 唤醒指令时 传感器不会回ACK 但是第一定要发检测ACK的时钟 否则会出错
        Delay2ms();       // 至少延时1个Ms        说明书里,有个最大值 ,实际当中 你只要大于1MS
……………………

网友A(2017-12-15):
谢谢分享,用89C52RC可以,但是换了12C5A60S2或者STC15就是怎么也不行,正好对照一下试试。

网友B(2018-05-10):
下载不了了,币也扣了

网友C(2019-02-24):
程序不完整样的。

网友D(2019-07-09):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源

网友E:
下来看看 正好有要用到

网友F(2021-10-09):
为什么发送和接收数据要左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