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字符或数字程序,显示数字函数可以显示大于0的整数,小数,负数

楼主(2017-07-29):
程序里面的void Transmit_Display( u8 x, u8 y, float tiggtal, int N)函数只需把参数传进去,x,y是控制显示坐标,最后一个是控制保留小数点后面几位小数,
自带数组显示函数和字符串显示函数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IO_In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sart.h"

/*********************************************
             数据读写端口
*********************************************/

void Lcd_Send_Date(u8 date)
{
        u8 i;

        LCD_RS=1;

        for(i=0;i<8;i++)
        {
                if((date<<i)&0x80)
                {
                    LCD_RW=1;
                }
                else
                {
                    LCD_RW=0;
                }
                LCD_EN=0;
                LCD_EN=1;
        }
}
/***********************************************
                写入命令
***********************************************/
void Write_Cmd(u8 com)
{
    Lcd_Send_Date(0xf8);
    Lcd_Send_Date(0xf0&com);
    Lcd_Send_Date(com<<4);
    delay_ms(1);
}
/***********************************************
                 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Data(u8 dat)
{
    Lcd_Send_Date(0xfa);
    Lcd_Send_Date(dat&0xf0);
    Lcd_Send_Date(dat<<4);
    delay_ms(1);
}
/***********************************************
               液晶屏初始化
***********************************************/
void Init_ST7920()
{
        delay_ms(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Write_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Write_Cmd(0x40);      //对CGRAM第一个自定义字符操作,

        delay_us(10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_us(40);         //延时大于37us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_us(10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_ms(15);           //延时大于10ms

        Write_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_us(100);         //延时大于100us

}

void Display_Count(u8 x,u8 y,u8 data)
{
    switch(data)
        {
            case 0:LCD_DisplayInit(x,y,"零");
                break;
            case 1:LCD_DisplayInit(x,y,"一");
                break;
          case 2:LCD_DisplayInit(x,y,"二");
                break;
          case 3:LCD_DisplayInit(x,y,"三");
                break;
            case 4:LCD_DisplayInit(x,y,"四");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显示字符串
            x:横坐标值,范围0~8
            y:纵坐标值,范围1~4
***********************************************/

void LCD_Struct_Display( LCD_DisplayTypedef *Display_Structure )
{
    switch(Display_Structure->ordinate)
    {
        case 1: Write_Cmd(0x80+( (Display_Structure->abscissa) -1) );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 (Display_Structure->abscissa) -1) );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 (Display_Structure->abscissa) -1) );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 (Display_Structure->abscissa) -1)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 Display_Structure->character_string ) != '\0')
   {
         if((*( Display_Structure->character_string )) == 'n')
         {
            USART_RX_STA = 0;
             break;
         }
      Write_Data( (*( Display_Structure->character_string )) );
      ( Display_Structure->character_string )++;
      delay_us(50);
   }
}
/********************************************************

             普通在LCD显示字符

*******************************************************/

void LCD_DisplayInit(u8 x, u8 y,u8 *spr)
{
  LCD_DisplayTypedef LCD_DisplayStructure;

    LCD_DisplayStructure.abscissa = x;
    LCD_DisplayStructure.ordinate = y;
    LCD_DisplayStructure.character_string = spr;

    LCD_Struct_Display(&LCD_DisplayStructure);
}

/***********************************************
               显示串口接收的字符串
              向串口发送x,y,"字符串"
***********************************************/

void USART1_ReceiveInit(u8 *USART1_Buffer)
{

  LCD_DisplayTypedef LCD_DisplayStructure;

    LCD_DisplayStructure.abscissa = (*USART1_Buffer - 48);
    LCD_DisplayStructure.ordinate = (*(USART1_Buffer+2) - 48);
    LCD_DisplayStructure.character_string =  USART1_Buffer+4;

    LCD_Struct_Display(&LCD_DisplayStructure);

}
/****************************************************************

         ********进行数字转换输出到LCD显*********

******************************************************************/

/***************************************************************
                   计算并返回小数点的位置
***************************************************************/
int Radix_point(float value)
{
    int medium_int = 0, count_RP = 0;

    medium_int = (int)value;

    if(value == 0)
    {
         return count_RP;
      }

        if(value < 0)
        {
            value = (-value);
        }

        if(medium_int > 0)
        {
                while(medium_int)
             {
                    count_RP++;
                    medium_int /= 10;
             }
             return count_RP;
        }
        else
        {
                 while(!medium_int)
                {
                    value *= 10;
                        medium_int = (int)(value);
                    count_RP++;
                }
                return     count_RP;
        }
}

/*********************************************************

                把FLOAT型书转换成INT型返回出去

***********************************************************/
int Transform_val(float val, int N)
{
    int value = 0;

    if(val < 0)
    {
        val = (-val);
      }

    if(val >= 1 )
    {
        value = (int)(val)*pow(10,N) + (int)((val - (int)(val))*pow(10,N));
      }
    else
    if(1>val > 0)
    {
        value = (int)((val)*pow(10,N));
      }

    return     value;
}
/******************************************************************
                   数字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_number(int channel_first, float channel_scond)
{
    int current=1, val, count = 1, i = 0, j = 0;

    float medium_float;

    j = (Radix_point(channel_scond)) - 1;

    val = channel_first;

    if(channel_scond < 0)
    {
          medium_float =     (-channel_scond);
    }
    else
    {
          medium_float =     channel_scond;
    }

    while( (val>=10) )
    {
            val /= 10;
            count *= 10;
    }

    if(channel_scond < 0)
    {
        Write_Data('-');
    }

    if(medium_float >= 1)
    {
        while(count)
                {
                    if(Radix_point(medium_float) == i)
                        {
                                Write_Data('.');
                                current = 0;
                                i = 0;
                        }
                        else
                        {
                                Write_Data('0' + (channel_first/count%10));
                                count /=10;
                                if(current)
                                i++;
                        }

                }
    }
    else
    if(medium_float > 0)
    {
            Write_Data('0');
            Write_Data('.');
            while(j > 0)
            {
                Write_Data('0');
                j--;
            }
            while(count)
            {
                Write_Data('0' + (channel_first/count%10));
                        count /=10;
            }

    }
    else
    if(medium_float == 0)
    {
          Write_Data('0');
    }

}

/***************************************************************
                   数字传送显示
**************************************************************/

void Transmit_Display( u8 x, u8 y, float tiggtal, int N)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md(0x80+ (x -1)) ;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 (x -1)) ;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 (x -1)) ;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 (x -1)) ;break;
           default: break;
     }
    Display_number(Transform_val(tiggtal,N),tiggtal);

}

LCD12864.h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include "sys.h"

/******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8 USART1_DiaplayEnable;
    u8 abscissa;  //x
          u8 ordinate;  //y
          u8 *character_string;
}LCD_DisplayTypedef;

/**************************/

void Write_Cmd(u8 com);
void Write_Data(u8 dat);

void Init_ST7920(void);

void Display_Count(u8 x,u8 y,u8 data);

/*  结构体显示 */
void LCD_DisplayInit(u8 x, u8 y,u8 *spr);
void LCD_Struct_Display( LCD_DisplayTypedef *Display_Structure );

/*  串口接收显示  */
void USART1_ReceiveInit(u8 *USART1_Buffer);

/* 数字传送显示 */

void Transmit_Display( u8 x, u8 y, float tiggtal, int N);

#endif

网友A(2021-06-22):
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