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秤,关于HX711的AD模数转换模块程序问题

楼主(2017-07-29):
HX711驱动程序都一样,网上例子都差不多,但是,我用的时候就是转换不出来值来,要么出来一个固定的值不变,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解。。

网友A: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延时函数
//**************************** ...

用的是stc51单片机,但感觉HX711芯片不起任何作用一样,用单步调试就一直卡在while(HX711_DOUT); 语句液晶就显示0.00KG.

如果在前面就把HX711_DOUT置零那就会显示一个固定值:209.71KG

楼主:
由于程序算法和电路端口原因导致变量不变

网友B(2018-11-20):
楼主 解决了吗

网友B:
我换了个串口就好了

网友C(2019-05-03):
老哥,有没有完整的程序发一个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网友D(2019-09-13):
引用 楼主:
由于程序算法和电路端口原因导致变量不变

楼主你好,我的程序也卡在while(HX711_DOUT)里面出不来,导致读出的数据为0。请教一下您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E(2020-01-04):
换一个串口就好了,我一开始也这样..或者换传感器..

网友F(2025-01-06):
老哥,解决了吗?我的DIY小玩意是这个,想拿源码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