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不显示VCC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这是80c51的引脚图,40引脚应该是VCC,可现在显示的是NETLABEL384,这是什么东西?pcb里面其他的VCC也显示不出来,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对了,我用的软件是protel,请大家指点一二,给个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2017-07-29):
器件中的VCC被隐藏了,取消隐藏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器件中的VCC被隐藏了,取消隐藏再试试。

谢谢指导,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