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V8731模块的使用

楼主:
LV8731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不会使用。
有没有大神接触过这个模块的,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A(2017-07-29):
不会使用,为什么要买呢?

网友B:
使用说明
运行电流调节
  拨码开关S4,S5,S6用来调节运行电流,拨码开关拨至ON表示1,反之表示0。
当S4=0,S5=0,S6=1,设定工作电流为0.3A;
当S4=0,S5=1,S6=0,设定工作电流为0.6A;
当S4=0,S5=1,S6=1,设定工作电流为0.86A;
当S4=1,S5=0,S6=0,设定工作电流为1.14A;
当S4=1,S5=0,S6=1,设定工作电流为1.43A;
当S4=1,S5=1,S6=0,设定工作电流为1.7A;
当S4=1,S5=1,S6=1,设定工作电流为2.0A;
拨码开关拨至ON表示1,反之表示0。
保持电流调节
   拨码开关S1用来调节保持电流,当0.5秒内无步进脉冲输入时,自动降低流过电机的电流,当步进脉冲再次到来,电机电流立即进入工作电流模式.
S1=0,保持电流为工作电流的50%
S1=1,保持电流为工作电流的20%;

拨码开关拨至ON表示1,反之表示0
细分选择
   拨码开关S2,和S3用来选择细分模式,共4种模式:
S2=0,S3=0, 1细分(整步);
S2=1,S3=0, 2细分;
S2=0,S3=1, 4细分;
S2=1,S3=1, 16细分;
拨码开关拨至ON表示1,反之表示0
信号输入端口:
CP+:步进脉冲信号+极
CP-:步进脉冲信号-极
EN+:使能信号+极
EN-:使能信号-极
DIR+:方向控制信号+极
DIR-:方向控制信号-极
注意:使能(脱机)信号与其它两个信号不同,用户可以不连接,即无信号输入时,是使能驱动器进入工作模式的;如果有信号输入时,驱动器将进入休眠模式。
上位机控制器的控制信号可以高电平有效,也可以低电平有效。当高有效时,把所有控制信号的负端连在一起作为信号地,低有效时,把所有控制信号的正端连在一起作为信号公共端。现在以集电极开路为例,接口电路示意图如下:
△输入接口参考电路1(共阳极接法,低电平有效)

△输入接口参考电路2(共阴极接法,高电平有效)
注意:VCC值为5V时,R短接(无需串接电阻R);
   VCC值为12V时,R1K~1.2K,大于1/8W电阻;
      VCC值为24V时,R2.7K~3.3K,大于1/8W电阻;
      R必须接在控制器信号端。
输出及电源端口:
VCC:接电源+极
GND:接电源-极
A+,A- 接步进电机A相
B+,B- 接步进电机B相

注:
1.有6个输入端,可方便的接成共阳或共阴形式
2.输入脉冲电平是5V,若是12V电平则要串接一个1K欧电阻,若是24V则串接一个2.4K欧的电阻
3.CP有脉冲时电机转动,若0.5秒内CP无脉冲,则进入设定的保持电流状态,当CP脉冲再次到来,电机电流立即进入工作电流模式
4.DIR方向控制信号为高电平,电机在步进脉冲触发下正转,为低电平或悬空则为反转
5.EN为低电平或悬空时为工作状态,高电平时内部功率管关闭,输出电流为0,电机无锁定转矩(脱机)
6.电源范围为:8-32V
7.应反复检查,接线无误才可通电

网友C(2019-12-10):
就一个1k左右的PWM

网友D(2021-10-20):
东芝TB67S109AFNAG可以替代LV8731,我这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