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无错,为什么1602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7-07-29):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void LcdInit();
void lcdse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how(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how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how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void speeds();     //显示speed
void liquid();     //显示liquid
void ml();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u16 buf1[]={0,0,0,0};
u16 buf2[]={0,0,0,0};

u8 sp[]="speed";

void main(void)
{
  LcdInit();

  while(1)
  {
   u8 i;
  for(i=0;i<16;i++)
  {
LcdWriteData(sp);
  }       //显示speed

  }
}

//***********************************************************

void Lcd1602_Delay1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                      //等待数据稳定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请大神指点,谢谢啦。

网友A:
先用一个简单程序测试一下硬件是否正确。

网友B:
写命令程序中少了两条关键语句,已补上,屏蔽了其他无关语句,经验证可以正常显示。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void LcdInit();
//void lcdse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how(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how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show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void speeds();     //显示speed
//void liquid();     //显示liquid
//void ml();
//u16 buf1[]={0,0,0,0};
//u16 buf2[]={0,0,0,0};
//u8 sp[]="speed";
u8 sp[] ="0123456789ABCDEF";        //第一行
u8 sp1[]="GIJKLMNOPQRSTUVW";        //第二行
void Lcd1602_Delay1ms(u16 c);
void LcdWriteCom(u8 com);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void LcdInit();

void main(void)
{
        u8 i;
        LcdInit();
/******用for循环按字节逐个写入********/
        LcdWrite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
        for(i=0;i<16;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LcdWriteData(sp[i]);//写一个字节数据
        }
        LcdWriteCom(0xc0);        //数据指针第二行起始位置0x80+0x40=0xc0
        for(i=0;i<16;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LcdWriteData(sp1[i]);//写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1);
}

void Lcd1602_Delay1ms(u16 c)   //误差 0us
{
        u8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8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添加的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0;                  //添加的
}                      //等待数据稳定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1);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网友C:
看硬件,看跳线帽

网友D:
找例程,试一下硬件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命令程序中少了两条关键语句,已补上,屏蔽了其他无关语句,经验证可以正常显示。
#include     //此文 ...

哦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