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BMP180无线胎压监测tpms系统设计源码

楼主(2017-07-30):
我现在在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TPMS,传感器用BMP180,射频用NRF24K01,显示屏用1602,现在我已经可以显示压强了,现在分享给大家不过温度不知道怎么弄了,不懂怎么改程序了.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Allhea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sbit K1 = P3^2; //菜单
sbit K2 = P3^3;  //加
sbit K3 = P3^4;  //减
sbit Buzzer= P1^7;  //控制端

unchar yemian=0;
unchar num=0;
unchar flag=0,a,b,c; //报警伐值
unchar SJqiya1,SJqiya2;//实际中所测的气压
unchar gaoya,diya;  //gaoya代表气压上限,diya代表气压下限。
unchar lcdgaoya[5],lcddiya[5];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1, gaoya);
        byte_write(0x2002, diya);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gaoya = byte_read(0x2001);
        diya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gaoya = 98;
                diya=   90;
                a_a = 2;
                write_eeprom();
        }
}

void gaoyachuli()   //气压显示         上限
{
    lcdgaoya[0]=gaoya/100+'0';
    lcdgaoya[1]=gaoya%100/10+'0';
          lcdgaoya[2]=gaoya%100%10+'0';
}

  void diyachuli()   //气压显示        下限
{
    lcddiya[0]=diya/100+'0';
    lcddiya[1]=diya%100/10+'0';
          lcddiya[2]=diya%100%10+'0';
}

void baojin() //报警装置
{

            a=RevTempDate0[3]-48;
            b=RevTempDate0[4]-48;
                  c=RevTempDate0[5]-48;
      SJqiya1=a*100+b*10+c;   //所测的实际气压1

            a=RevTempDate1[3]-48;
            b=RevTempDate1[4]-48;
                  c=RevTempDate1[5]-48;
      SJqiya2=a*100+b*10+c;   //所测的实际气压2

     if(  SJqiya1>=gaoya   ||  SJqiya1<diya  ||  SJqiya2>=gaoya  ||  SJqiya2<diya  )
                        {
              Buzzer=0; // 报警
                        }

     if( SJqiya1>=diya &&  SJqiya1<gaoya &&   SJqiya2>=diya &&  SJqiya2<gaoya)
                        {
              Buzzer=1; //停止报警
                        }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LCD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if(yemian>=3) { yemian=0; }
             }
                   }

}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
                           NRFDelay(120);
                            if(!K2)
                         {
                                                        // while(!K2)
                                           ;

                                                         if(yemian==1)
                                                         {
                                                           gaoya+=1;
                                                                if(gaoya>250) { gaoya=250;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gaoyachuli(); //
                                                                LcdShow(1,4,lcdgaoya);
                }

                                                         if(yemian==2)
                                                         {
                                                           diya+=1;
                                                                 if(diya>250) { diya=250;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diyachuli(); //显示
                                                                 LcdShow(1,4,lcddiya);
               }
             }
                   }

                          if(!K3)
                   {
                            NRFDelay(120);
                             if(!K3)
                         {
                                                        // while(!K3)
                                           ;

                                                        if(yemian==1)
                                                           {
                                                            gaoya-=1;
                                                                  if(gaoya<=1) { gaoya=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gaoyachuli(); //
                                                                  LcdShow(1,4,lcdgaoya);
                 }

                                                                 if(yemian==2)
                                                          {
                                                           diya-=1;
                                                                 if(diya<=1) { diya=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diyachuli(); //显示
                                                                 LcdShow(1,4,lcddiya);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Int();
          LcdShow(0,2,"    Welcome      ");
   NRFDelay(1000);//短暂延时
         LcdShow(1,2,"   (Kpa)    ");
   NRFDelay(2000);//短暂延时
   LCDInt();   //初始化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NRF24L01Int();   //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扫描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g==0)
                                 {
            flag=1;
            LCDInt();
                                    LcdShow(0,0," Left    Right  ");
         }
        NRFSetRXMode();//设置为接收模式
                                num++;
                                if(num>=20) { num=0;   GetDate(); } //开始接受数
        baojin();
     }

//==================//进入气压上限设置状态=====================
                if(yemian==1)  //进入设置模式
                 {

                           if(flag==1)
                                 {
             flag=2;
                                           Buzzer=1;
                                           LCDInt();
             LcdShow(0,3,"   Pressure_H  ");
……………………

网友A(2017-10-01):
轮胎胎压多少?传感器量程多少?那个是大气压传感器,传感器不防水不防尘也不抗震,做胎压监测,原理可行实际应用真心不行

网友B(2018-08-11):
能否显示实时检测到的气压大小呢?

网友C(2019-04-19):
仿真图怎么没有

网友C:
仿真或者原理图没有

网友D(2021-11-21):
关键是省电、可靠性。谢谢分享!!!刚搞清楚,我用的是STC8 硬件I2C+BMP280方案,暂时只需要气压读数。不知道你具体用的什么MCU? 软硬件I2C又不同,具体细节太多。。。。

testBMP280ID:
bmp280 id is right...
0101 1000
temp                    press
0000 0000 0000 0001 1000 1011 1000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