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两条线的压差,和其中一条线上的电流

楼主(2017-07-30):
想找个传感器练习一下,发现两条线的压差是电压信号,而其中一条线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这是一个水温水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是LM35,是电压信号,查资料说是怕干扰(我只知道这些)所以用两条线的压差
另一个是电流信号不容易受到干扰,用来表示水位
我试了好多方法,最后单独接4可以测电流,大小和水位成正比3和4的压差和温度成正比(用万用表测)
因为没有传感器原理图,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A:
很多传感器输出都是电流

电压的用AD直接采集 高于片子电压的用分压就可以 电流的一般是用桥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再采集 标准的欧姆定律 电阻一定电流变了器件上的电压就会变 另外一路是比较电压 上臂和下臂电阻固定 用来比较变化这端的差值

楼主:
今天查了半天,看来要用到运放,这是短板,原来单片机牵扯的面还是很广的,看来要有很长的时间补电子基础

网友B:
因为传感器种类很多,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传感器?一般讲传感器多数输出标准4-20ma或者1-5v信号,很少既输出电压信号,又输出电流信号的。输出信号也是以GND为基准进行测量的,并且电流信号说到底也是转换成电压信号进行处理,所以一方面你的测量方法有些问题,另外就是说法有问题。因为电流信号不是你这样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家给个思路

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啊?一个电压信号,一个电流,你可以选择采取电流也可以采取电压方式检测,具体方式应用查看传感器规格书吧

楼主:
求大家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