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小车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7-07-30):
蓝牙控制小车,通过手机上的蓝牙助手,再搭建一辆车模,配上蓝牙即可使用!共享资源

//T0产生双路PWM信号,L298N为直流电机调速,接L298N时相应的管脚上最好接上10K的上拉电阻。
/* 晶振采用12M,产生的PWM的频率约为100Hz */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 40
#define M 40
sbit en1=P1^0; /* L298的Enable A */
sbit s1=P1^1; /* L298的Input 1 */
sbit s2=P1^2; /* L298的Input 2 */
sbit s3=P1^3; /* L298的Input 3 */
sbit s4=P1^4; /* L298的Input 4 */
sbit en2=P1^5; /* L298的Enable B */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uchar KAI=1;
/* 电机控制函数 index-电机号(1,2); speed-电机速度(0-100) */

void Back(void)
{
        s1=0;
        s2=1;
        s3=0;
        s4=1;
}
void GO(void)

{
        s1=1;
        s2=0;
        s3=1;
        s4=0;
}
void TL(void)
{
        s1=1;
        s2=0;
        s3=0;
        s4=1;
}
void TR(void)
{
        s1=0;
        s2=1;
        s3=1;
        s4=0;
}

void Stop(void)
{
        s1=1;
        s2=1;
        s3=1;
        s4=1;

}

void delay(uint j) /* 简易延时函数 */
{
        for(j;j>0;j--);
}
void main()
{
        uchar i=0,j=0,SHOU,ii=0,jj=0;
        uchar flag=0;
        SCON=0X50;
        TMOD=0x22;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8位自动重置定时器,没过几个机器周期,计数器加一*/
        TH0=0x9B;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计数100次溢出 */
        TL0=0x9B; /*装入时间常数*/
        EA=1; /* 开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m1=50;
        m2=50;
        while(1)
        {
        if(RI==1)
         {
                 SHOU=SBUF;
                RI=0;
                if(SHOU>6) SHOU=0;
         }

        switch(SHOU)
                {
                        case 0:
                            Stop();break;
                        case 1:
                                GO();break;
                        case 2:
                                TR();delay(5000);SHOU=0; break;
                        case 3:
                                TL();delay(5000);SHOU=0; break;
                        case 4:
                                Back();break;
                        case 5:
                                GO();delay(5000);SHOU=0; break;
                        case 6:
                                Back();delay(5000);SHOU=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if(t<tmp1) en1=1; else en1=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2=1; else en2=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10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