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 通过搭建电路实现,将电压信号转换成通信信号

楼主(2017-07-30):
通过搭建电路实现,将电压信号转换成通信信号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电压信号,如果是模拟电压信号,就应该用AD转换电路,如果是脉冲电压,可以用光电转换器。不管是什么电压,都要注意该电压信号的电压值,过高还要进行降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电压信号,如果是模拟电压信号,就应该用AD转换电路,如果是脉冲电压,可以用光电转换器。不管 ...

那有没有着方面的书,就是讲信号转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着方面的书,就是讲信号转换的

这样的书很多,市面上有关“数字电路”的书籍都有这方面的论述,你可以到大的书店看看,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