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串口通讯有问题啊。。

楼主:
在用串口调试工具的时候,不能连续的发数据,发完一个数据要关掉串口然后再打开才能发另一个数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17-07-31):
介绍你3个参考案例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问题说得不够清楚!
楼上的说的是单片机发送,发送完毕要清TI。
如果是PC机发送,你的程序已经清接收RI,应该没有问题。
或许是串口调试软件的问题。换个调试软件试试,最好就用STC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功能,很好用。
没有看到你的程序全部,不好判断。

网友C:
发送的话,中断里面后面加一句TI=0;这是因为发送完数据后。TI位被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