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接不接都显示63.78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17-07-30):
附件程序第一行显示的初始应该是00.00为什么会显示63.78
而且是没有接DS18B20,接了跟不接都是63.78

网友A:
你确认你的18B20工作了?
18B20没有工作或通电初始化以前,有一个不确定的值,照你说的现象,就是18B20没有工作嘛。
先调试18B20工作了,测温了,再上你的程序吧。

网友B:
程序有案例吧!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51单片机读取18b20呈现出,1602显示

tiaosu chengxu.rar

网友D(2022-11-11):
上电默认好像是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