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放大运算电路

楼主(2017-07-3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将5.5V的电压通过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升到7V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将7V的电压供给LM317,做成输入5.5V,输出5V   1A的线性稳压电源了。但是,我实际上用了LM324去搭电路的时候,却怎么都不能把5.5V转到7V去。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彻底错了!

网友B:
据我所知,一般的运算放大器都没法把一个输入信号放大到峰值比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电压大的输出信号,所以你这个想法怕是不能实现

网友C:
首先提高放大器的工作电压 这样才有机会放大到更高的电压

网友D:
放大器的供电电压(Vcc)是该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极大值,没有升压功能.如果想做升压,DC-DC芯片一大把.

网友E:
这个好像运放实现不了,运放的做用一般是用来做比较器,估计要用你也只能使用同相加法,那样你也要两个电源不划来,还是使用dc-dc升压就行

网友F:
一知半解的,运放内阻很大吧,当电源不就烧了吗

网友G:
运放一般情况不能比你的工作电压更高吧

楼主:
是吧!后来我想通了。

楼主:
了解,感谢各位大神回帖。小子不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