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用51单片机中断调的 源程序

楼主(2017-07-30):
无刷电机单片机控制程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include <lc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ulsePwm=P1^0;
sbit S2=P3^4;
sbit S3=P3^5;
sbit S4=P3^6;
sbit S5=P3^7;
uint num1,num2=30;
uchar z=0,flag=0,sign=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2;
    TH0 =246;
    TL0 =24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scan()
{
    if(S2==0)
        {
            delayms(10);
                if(S2==0)
                {
                        z=0;
      num1++;
                while(!S2);
                }
         }
          if(S3==0)
          {
                   delayms(10);
                   if(S3==0)
                   {
                                 z=0;
                        num1=num1+10;
                          while(!S3);
                   }
          }
          if(S4==0)
           {
                  delayms(10);
                  if(S4==0)
                  {
        num1--;
                                z=0;
                         while(!S4);
                  }
           }
                if(S5==0)
                {
                    delayms(10);
                        if(S5==0)
                        {
         z=1;
                                sign=0;
                                flag=0;
                                   while(!S5);
                        }
                }
}

void main()
{
        init12864();
  InitTimer0();
        while(1)
        {
         keyscan();
         write_com (0x80);
   suanFa(num1);
         write_com (0x90);
   suanFa(num2);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f(z==1)
          flag++;

                if(sign==0&&flag<=num1)
                {
            PulsePwm=1;

            if(flag==num1)
……………………

网友A:
大哥加点儿注释吧。

网友B(2017-09-07):
打假  你的延时在哪里

网友B:
没有延时函数  还有延时  哪里搞来的

网友C(2018-08-21):
你这是什么啊   你的电机驱动接口捏     你的中断里面为什么没有没有为PWM波服务的变量  为什么没有PWM调速函数      你的电机只能正转 而且是全速吧   回家多看看书 参考别人的程序看看   这次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