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产生器电路与单片机源码

楼主:
用P1.0输出1KHz和500Hz的音频信号驱动扬声器,作报警信号,要求1KHz信号响100ms,500Hz信号响200ms,交替进行,P1.7接一开关进行控制,当开关合上响报警信号,当开关断开告警信号停止,编出程序。
2电路原理图

图4.6.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端口用导线连接到“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IN端口上;
(2.      在“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OUT端口上接上一个8欧的或者是16欧的喇叭;
(3.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7/RD端口用导线连接到“四路拨动开关”区域中的K1端口上;
4程序设计内容
(1.      信号产生的方法
500Hz信号周期为2ms,信号电平为每1ms变反1次,1KHz的信号周期为1ms,信号电平每500us变反1次;

5程序框图

6汇编源程序
FLAG     BIT 00H            ;伪指令: 给位地址00H取名为FLAG
         ORG 00H
START:   JB P1.7,START       ;P1.7为1时跳转
         JNB FLAG,NEXT       ;FLAG(00H)为0时跳转
         MOV R2,#200
DV:      CPL P1.0            ;P1.0取反   //500Hz信号响200ms=200*2*2*250us
         LCALL DELY500       ;跳转到DELY500延时
         LCALL DELY500
         DJNZ R2,DV          ;R2减1,不为0时转移到DV
         CPL FLAG            ;FLAG 取反
NEXT:    MOV R2,#200
DV1:     CPL P1.0             ;         //1KHz信号响100ms=200*2*250us
         LCALL DELY500
         DJNZ R2,DV1
         CPL FLAG
         SJMP START
DELY500: MOV R7,#250        ;延迟2*250us
LOOP:    NOP                       ;空操作,占1个机器周期
         DJNZ R7,LOOP
         RET
         END
7C语言源程序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bit flag;
unsigned charcount;
void dely500(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50;i>0;i--)
    {
      _nop_();   /*空操作8051 NOP 指令------ c51中的intrins.h库函数*/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7==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P1_0=~P1_0;
              dely50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P1_0=~P1_0;
              dely500();
              dely5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