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程序及原理图等制作资料

楼主(2017-07-30):
1、利用MCS-51内部定时器定时,实现倒计时的时间控和显示;
2、能按键调整洗衣机洗涤类型;
3、正反转控制,到时间蜂鸣器报警;

制作成功的全自动洗衣机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单片机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系统C语言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类型定义,方便书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roundz[]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步进电机正转控制数组
uchar code roundf[] ={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步进电机反转控制数组
uchar code disp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LED显示器显示码
sbit beep=P2^7;
sbit baiwei=P2^0;
sbit shiwei=P2^1;
sbit gewei=P2^2;          //数码管位选
uint num,sec;
#define K1 0x06
#define K20x5
#define K3 0x3   //按键码,分别检测三个按键是否有按下
sbit in_water=P3^3;
sbit out_water=P3^4;
sbit LED_bz=P3^5;
sbit LED_qr=P3^6;
sbit LED_sg=P3^7;        //5个LED灯,分别为进水,出水,标准,轻柔和甩干
//**************基本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dcnt)  // 延迟时间为dcntms
{
    uint i,j;
    for(i=dcnt;i>0;i--)
        for(j=120;j>0;j--);
}
//************定时器0控制倒计时*****************************************
void count_down() interrupt 1
{
    int count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
    count ++;
    if(count == 20)          //每50*20=1s sec的值减1
    {
        count =0;
        sec--;
        if(sec==0)         //计时结束时,关闭总中断,电机停止转动。
        {
            EA=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while(1);
        }
    }
}
//***************倒计时的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interrupt 3         //利用定时器1来进行数码管显示
{
  TH1=(65536-5000)/256;               //每5ms扫描一次
  TL1=(65536-5000)%256;
    num=(num%3);
    P0=0xff;  //消影
    switch(num)
    {
        case 0:
            P0=disptab[sec/100];
            baiwei=1;   shiwei=0;gewei=0;
            break;
        case 1:
            P0=disptab[(sec/10)%10];
            baiwei=0; shiwei=1;  gewei=0;
            break;
        case 2:
            P0=disptab[sec%10];
             baiwei=0;  shiwei=0; gewei=1;
            break;
        default:break;
    }
    num++;
}
//************************步进电机正转控制函数******************************
void RotateWise(uinttime,uchar stepcnt)           //time为转一步时间,stepcnt为圈数
{
    uchar i ,j;
    for(i=0;i<stepcnt;i++)
    {
        for(j=0;j<8;j++)
        {
            P1= roundz[j] ;
            delay (time);             //更改delay里数值可改变转速,转一圈时间为time*8 ms
        }
    }
}
//***********************步进电机反转控制函数****************************
void ContraRotate(uinttime,uchar stepcnt)  //time为转一步时间,stepcnt为圈数
{
    uchar i ,j;
    for(i=0;i<stepcnt;i++)
    {
        for(j=0;j<8;j++)
        {
            P1= roundf[j] ;          //更改delay里数值可改变转速,转一圈时间为time*8 ms
            delay (time);
        }
    }
}
//**************************洗涤子程序****************************************
void xidi()
{
    uint i;
    in_water = 0;
    delay(9000);           //开水阀,进水9s
    in_water = 1;          //关水阀
    delay(1000);
    for(i=10;i>0;i--)      //转动十次
    {
    RotateWise(50,10) ;  //正转10圈,转速为50ms*8
    delay(1000);             //停止一秒
    ContraRotate(50,10) ;    //反转10圈,转速为50ms*8
    delay(1000);
    }
}
//**************************漂洗子程序****************************************
void piaoxi()
{
    uint i;
    in_water = 0;
    delay(9000);           //开水阀,进水9s
    in_water = 1;          //关水阀
    delay(1000);
    for(i=5;i>0;i--)       //转动五次
    {
    RotateWise(100,10) ;     //正转10圈,转速为100ms*8
    delay(1000);             //停止一秒
    ContraRotate(100,10) ;   //反转10圈,转速为100ms*8
    delay(1000);
    }
}
//*********************脱水子程序*******************************************
void tuoshui()
{
    uint i;
    out_water = 0;        //打开排水阀
    delay(9000);          //排水9s
    for(i=10;i>0;i--)      //转动十次
    {
    RotateWise(50,10) ;  //正转10圈,转速为50ms*8
    }
    beep=0;
    delay(1000);         //蜂鸣器警报
    beep=1;
    out_water =1 ;       //甩干完毕,关闭水阀
}
//********************标准模式************************************************
void biaozhun()
{   sec=360;             //设定倒计时数目
    LED_bz = 0;         //点亮“标准”LED灯
    xidi();              //洗涤
    piaoxi();
    piaoxi();            //2次漂洗
    tuoshui();           //脱水
    LED_bz=1;            //熄灭LED灯
}
//*********************轻揉模式********************************************
void qingrou()
{   sec=250;           //设定倒计时数目
    LED_qr = 0;        //点亮“轻揉”LED灯
    piaoxi();
    piaoxi();         //2次漂洗
    tuoshui();        //脱水
    LED_qr = 1;       //熄灭LED灯
}
//**********************甩干模式********************************************
void shuaigan()
{
    sec=50;              //设定倒计时数目
    LED_sg = 0;          //点亮“甩干”LED灯
    tuoshui();            //脱水
    LED_sg = 1;          //熄灭LED灯
}
//********************键盘扫描程序****************************************
uchar scankey()
{
    int key;
    if((P3&0x07)== 0x07)
    return(0xff);               //消抖
    delay(30);
    if((P3&0x07)== 0x07)
    return(0xff);
    key = P3&0x07;
    while ((P3&0x07)!=0x07);    //当有按键按下的时候,返回key值,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return key;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0和定时器1模式  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0器寄存器装初值,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
    EA=0;                   //关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H1=(65536-5000)/256;   //定时器1寄存器装初值,没5ms产生一次中断
    TL1=(65536-5000)%256;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TR0=1;
    TR1=1;              //打开定时器0和定时器1
    while(1)
    {
       uchar key = scankey();
       if (key == K1)
      {
        EA=1;              //开总中断[em12]
        biaozhun();
      }
       if (key == K2)
      {
       EA=1;
       qingrou();
      }
       if (key == K3)
      {
       EA=1;
       shuaigan();

      }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项目是好,但你定时器里面用while死循环,我是第一次看到,而且程序中的时间用了大量的DELAY来实现,非常不合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