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int unsigned int

楼主(2017-07-30):
uint unsigned int
....
uint read()
{
...
}
这样也可以??

网友A:

uint是unsigned int的简化写法,以后再要用到unsigned int直接写成uint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宏定义的方法,前面应该加#define 写成这样#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就被uint代替了,以后要用到unsigned int直接写成uint就可以了。

网友B:
前面应该是#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意思就是用uint表示unsigned int 然后后面程序中需要无符号的int时都可以用uint来直接代替unsigned int

网友C:
先定义一下uint,也就是#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D:
可以在程序开头进行宏定义,#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注意这里没有分号,也可以这样子写typedef unsingned int uint;注意这里有分号